求教TL494降壓限流電路

楼主(2013-04-09):
現在我照著IC手冊中的電路如下圖
自己設計了一個電路

我使用20V的基納作為IC的VCC
在用BUCK電路來作主電路的調壓
電壓以6.6K和1.2K回授
電流透過1Ω來作回授
希望能將電壓限制在32.5V及500mA
不知上述電路構思是否有問題
煩請教我

网友:
首先:了解您很用心想要做好一個LED高功率驅動電源,真的很用心~~~佩服~~~

我不知道是否可用類似的方法去完成這個驅動電源,我可能能力不足~~~
只能在此以你畫的電路圖研判可能會燒毀的零件~~~供您參考~~~

或許您該想一想用其他方式電路去完成吧~~~~給你加油~~~

网友:
要用低壓的PWM IC做AC to DC,Vcc需要降壓,所以用Zener方式來降壓方式理論上是可行,但是降壓所發散的功率要考慮好。一般使用元件耐功率最好是正常工作功率的2~3倍以上較安全。

IRF840的控制方式好像不對,變成反向了。當PWM的Duty Cycle變成零時,C2-E2間會持續Off,這時MOS應該是斷開的,可是目前電路好像反而會變成一直On,這樣會出問題。

Feedback偵測部份看起來很怪。Vref腳應該是5V輸出,但是卻跟電流偵測的1歐姆電阻接在一起,這樣應該會干擾Vref的電壓吧。

還是建議用專用耐高壓的PWM IC來做會比較單純。

网友:
說實在的...

實在搞不懂你為何那麼堅持不用變壓器???

16W高頻變壓器的體積又跟電感體積也差不了多少.......又比較安全.....且現成可用的應該也很多....

而你這顆電感應該沒有現成的...還要再自己設計過...你要考量到400V的耐壓....還有磁感量不能飽和....電感量也應該不是1mH....你還要再計算過吧.......

网友A:
其實比較讓人感興趣的是IRF840在off狀態時
TL494的PIN-1電壓會變多少,
TL494會不會被秒殺啊,這里有點奇怪

楼主:
謝謝 chlu、kolinking、imcrazy和legion的指教
因為我沒這方面的經驗
只能找一些網路上現成的電路來東拼西湊
所以會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這電路是要用在一個燈具上
所以電路要小而且盡量能在一般電子材料行能取得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比較讓人感興趣的是IRF840在off狀態時
TL494的PIN-1電壓會變多少,
TL494會不會被秒殺啊,這里有點奇怪 ...

有99.999%的機率會秒殺
畢竟是低壓用的PWM IC

版主這是要自己用還是有商業化
如果是自己用,就買專用的驅動器
如果是商業化,可以考慮電容降壓

网友:
建議是使用隔離式交換電源+LED恆流IC比較好,甚至有需要還可以加裝DALI(數位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