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1760TQ 畫面持續閃爍

楼主(2013-04-09):
LG 1760TQ
只要一開機,畫面(燈管)持續一直閃爍
這款是要外接變壓器,但使用可調式電源一樣會閃爍
電容拆下來量都正常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方向
謝謝。

网友A:
這款與19吋的相同~
都是外置電源出問題~
沒遇到不是的~
有沒有試一下外置燈管試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與19吋的相同~
都是外置電源出問題~
沒遇到不是的~

燈管換一組好的
情況一樣

另外因為手邊沒有變壓器
所以排除變壓器的問題

如果換一塊高壓板
不知道定義該怎麼用

网友:
電源與接地應該可以找出~
若找不出ON/OFF的信號腳位,就用試的~
電源與接地不要接錯就好,
怎麼試都不會有事啦~!

网友:
電源模組老化,瓦數不足。
換電源吧!

网友:
樓主 ……個人意見 …

開機時量一下電壓 …就知道是不是外置電源的問題了 !

网友:
高壓板單獨供電+點燈信號看會不會閃

楼主:
副廠變壓器故障,換一顆好的整理過變壓器,然後把線換過去
測試正常,完修

一開始是因為沒有變壓器,使用兆信PS-3005D 可調電壓電流
結果電壓顯示給我故障,只用靠電表是調整電壓
然後調到12v不多也不少
接上去後,燈管一直閃,然後再去量點壓
電壓就下降到11v
再把電壓調高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廠變壓器故障,換一顆好的整理過變壓器,然後把線換過去
測試正常,完修

可能是「兆信PS-3005D 可調電壓電流」在12V時不夠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