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898D 熱風槍開關

楼主(2013-04-09):
貼的牌子是WEP, 附的烙鐵手柄線材很差, 之前一直壞但發熱芯是好的, 把尾巴剪開來發現有好幾根線內部斷裂, 剪斷再焊回用熱縮管包起來到現在也還堪用.

現在熱風槍的開關出了問題, 單獨開不通電, 但如果先把烙鐵同時開起來, 熱風槍的部分就可以開起來, 一切正常運作OK. 因為還可以用所以還沒拆開來看, 請各位熟悉此款構造的大大指點一下方向, 待我日後再拆開研究緣由. 感恩!

网友:
小烙可開關掛了..
4p的..換一個就好了..
我的買回來用3個月左右也掛了
換了一個日本的小烙可...用到現在...2年有了吧...(開關)還都很正常
其他..溫度跑掉..led斷字..都有..現在led我也還沒修好..有買回來了沒空換..呵呵

网友:
我也是用這台也去年買的目前還沒出現問題

网友:
我的898A+ 也是同樣的故障!!  把開關換掉就好了!!

繼續撐下去只會增加開關電流負荷,另一邊也一起換吧!!

网友:
我的898A+先前落鐵頭因為接觸不良常常要"轉身"或是敲一敲結果是 手炳接觸不良,已經好一陣子了!!日前刀型落鐵頭繼針尖頭和小尖頭後也斷了!! 還好在材料電買了一隻90元的 小尖頭型 續用!!

网友:
接觸不良~~~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吧,一次性投资,日后麻烦也少很多。
  喜欢折腾的,可以考虑自己更换线材(可以用硅胶质的内芯为特氟龙的线材,很棒)、开关。但个人觉得没必要。
  我别人送的858D热风台目前使用正常中。关键使用率不高罢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提點, 如果只是開關壞了的話那就太好了, 改天有時間就拆開來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