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公板程序燒入方法

楼主(2013-04-09):
前提:本人之前只顧著玩樂未及加入團購,手邊並無此公板,只是本人已有更改6M16之類公板數次經歷
由站上各位先進所發表與此公板相關資訊得知:硬體配線部分應與其他公板相差無幾(如有出入請更正)
本人想求問乃為軟體(程序)輸入部分
一. 7key 5key 差異.是否為其按鍵(switch)數目之選擇?
二. 程序是否只能擇一放入隨身碟內,無法同時放入數種?
三. 程序輸入錯誤時,是否直接覆蓋即可?
請各位先進們指導

再者,就不知烏骨雞大姊何時再會發起團購?
要不要再做個統計?
suilin:先來兩組試試先

网友:
1.7key跟5KEY差異~我的情況是腳位會變動~
變動的腳位有(開關)(菜單)(V-)
2.沒試過但應該只可以1種
3.可以覆蓋

賣場有賣可以直接購買

网友:
1.是的.
2.是的.
3.是的.

烏骨雞學姐那裡還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18398998

网友:
一. 7key 5key 只是程序對按鍵(switch)數目定義不同而已,對遙控器操作並無影響

二. 程序一次只能擇一個,程序只有在公板通電之後會自動讀隨身碟內bin_v59.bin這個檔並自動將程序燒錄到公板內,程序在燒錄時接到公板上LED指示燈會閃爍大約10秒左右(此期間勿拔掉電源插頭),LED指示燈停止閃爍表示燒錄完成

三.如果程序選擇錯誤時,可直接在電腦上覆蓋隨身碟內bin_v59.bin即可,可再作重新程序燒錄動作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說明

魯力喔!

网友:
其實5KEY 或7KEY接不接無所謂
只要有接IR用遙控器就可以開機及設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