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問smcwbr14s-n4無線router故障

楼主(2013-04-09):
請問smcwbr14s-n4無線router故障只亮一個燈
想了解是否可以從紅圈處重寫bios

网友A:
先試試更換外部電源適配器(Adap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更換外部電源適配器(Adapter)

已經換過了,但是沒用

网友:
先量測電源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更換外部電源適配器(Adapter)

請問狼大
如何檢查fp6182 的好壞?
可用什麼代用?
腳位 電壓
1     7.8 是否有問題
2     5
3     3.3
4     0
5     0
6     4.4
7     1.4
8     1.2

另一組
腳位 電壓
1     6
2     5
3     1.4
4     0
5     0
6     4.3
7     1.0
8     1.2

网友:
這個針腳看起來是有點像RS232-TTL接點,
如果你懂得使用telnet,會抓TX RX接點.
是有可能用RS232-TTL重新上傳韌體.
不果如果真的是無線分享器的bios(cfe或u-boot)故障,
RS232-TTL是無法工作的,只能拆flash rom下來用燒錄器重燒.
不過這個前提是確認硬體方面沒有問題,而只是韌體的問題.
所以上面前輩們要你先確認電壓是否正常,才能先排除硬體故障.
圖上有看到兩組dc-dc電路,通常無線分享器會有一組3.3V供給cpu,
一組2.5v供給ram用.先認這兩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
如何檢查fp6182 的好壞?
可用什麼代用?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 ... 4/fp6182v061-g1.pdf

楼主:
5678腳對錯了

腳位 電壓
1     7.8 是否有問題
2     5
3     3.3
4     0
5     1.2
6     1.4
7     4.4
8     0

另一組
腳位 電壓
1     6
2     5
3     1.4
4     0
5     1.2
6     1.0
7     4.3
8     0

楼主:
請問狼大
要如何控制fp6182 的FB輸出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