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32吋液晶電視故障一問

楼主(2013-04-09):
小弟手頭有一台白牌32吋的液晶電視
每次進入目錄裡面調整數據(亮度.對比....等)
關機之後再開機就會跳回0的數據,重複調整都一樣
請問這是哪一個部分的環節故障呢??

网友A:
問題可以鎖定在A/D板,EEPROM有問題的可能性挺大的,24C系列?

网友B:
我也認為出在AD板,或許查一下24C可以解決,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可以鎖定在A/D板,EEPROM有問題的可能性挺大的,24C系列?

感謝大大....我找個時間拆開給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認為出在AD板,或許查一下24C可以解決,給您參考看看

感謝大大......如果是24C出問題的話,是否要換整片AD版?還是有單晶片可以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如果是24C出問題的話,是否要換整片AD版?還是有單晶片可以換?

檢察(電原板) 電壓 電流 穩定 足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