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故障主機板維修:微星K9N Diamond (MS-7226)

楼主(2013-04-09):
Pigoo網友大家好~小弟又來發維修實例....

網拍買的故障主機板..微星K9N Diamond,敢叫"DIAMOND"!?意思是配備比較好?也對啦,看看主板外觀,特
別的北橋散熱加風扇..Creative音效晶片..雙網卡..雙PCI-e插槽......這片板子當初上市的時候...應
該很貴吧~~~

還有.......令人感冒的...獨家晶片

上電測試前,先量一下有沒短路的地方,上次Foxconn RS690的CPU核心供電沒拍到,這次記得了

power sw一按..風扇抖了一下就停止..典型12V短路現象

四相供電,各個擊破...找出短路的一相

上管擊穿...短路了,兩個上管一好一壞...一起換掉吧~~

無奈...才看到開機"鑽石"的畫面,才準備要跑XPE..又..壞了~~

還是在那一相!...好吧.再換一次,這次上下管全換了~~

上下管全換更慘...power一開就燒...啊~~

喔..對了,好像忘了什麼.....(回神...)~~~

MOS管短路,最好連"擋箭牌" -> 驅動IC一起換掉..免得燒了再燒...

手邊沒RT9619A..用RT9603代替...

          RT9619A
          RT9603

一波三折..終於..搞定

又是那種...很反感的散熱膠~~

XP Professional 控制台內容

那個音效晶片..不是X-Fi嗎?安裝完怎變Audigy???更好笑的是,微星官網下載的Driver竟
然找不到音效晶片!!!要連上網路自動更新!?

總算完修..沒再燒mos管了~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又學到相關資訊~謝謝

网友:
真的,有時候修到這種的會小小的給他挫折一下www

网友:
通常是整相都換 比較好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詳盡的解說!

楼主:
謝謝回應~~

===============================

To:可愛大...廢板找到一樣的mos,就將就用用~

网友:
恭喜完修,圖文並茂

网友A:
恭喜完修~~~差點以為可以看到 J 大示範PWM IC QFN封裝的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差點以為可以看到 J 大示範PWM IC QFN封裝的焊接呢.......

PWM IC沒壞的話...我也不太敢去惹它,QFN超難搞的~~
真的要動手...會先看看背面有沒有零件,沒有就從背面加熱

网友:
能把微星搞定  都是高手 很多外圍專業維修公司 看到微星 但很感冒..因為線路塗佈都是黑滴..會脫窗還要花錢看醫生 所以 都不太修...因為 會修滴  都是老師傅...老花好像算百度~~

网友:
微星的版子用料實在不是很好

我同行送修微星的版子寄回來一樣是壞掉的

网友:
恭喜完修,上述這種上下管燒壞了 ,更換又燒壞,要如同上述這般更換PWM IC ,否則後面會一連串其他MOS 管燒壞,
這是在下經驗,非常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网友:
挺費神的!
感謝+好文一篇

网友B:
您好~有個問題請教一下~一個驅動IC控制一相還是全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個問題請教一下~一個驅動IC控制一相還是全部?謝謝~

是滴~~ 一顆驅動ic控制(或說驅動)一相供電電路,手邊沒這片主板的線路圖,但以實物來看,是這樣沒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受教了...感謝....

网友:
高手,好久沒修主機板了(因為老花眼),給一個讚

网友:
焊接功力不錯.一看就知道老手.加分.

网友C:
可以請問版主花多少買這塊版呀???!!值嗎!!??
不過它又活過來了~~推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版主花多少買這塊版呀???!!值嗎!!??
不過它又活過來了~~推推

花xxx元買故障板 => 不值得

修不好當拆零件板 => 還可以

維修賺經驗 => 值得

一件事從幾個方向去看,哪些是對你有利的?!思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