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戶電工TK-566電解水機維修(1)~流感磁鐵更換

楼主(2013-04-09):
"神戶電工"電解水機
廠牌:浚泰
型號:TK-566
狀況:不電解 (流速顯示0.0~0.3間亂跳)

記憶間這台六年左右的機子,也有過一次同樣的問題送修過(當時好像花了2K上下),這次家裡財務長壓跟不想修了!
我則是上網碰碰運氣,結果還真的在這發現似乎大家都有相同的痛!!
再爬完幾篇版大cremaker的文章後,馬上決定自己先把機器拆了.....

**拆機過程都一樣所以小弟不贅述,需要的可以參考版大文章:
[維修實例]神戶電工電解水機不電解

拆下流感零件後果然明顯發現:米字輪磁鐵明顯鏽蝕(其中有一邊還鏽到爆頂!!)~~

所以我第一時間是馬上打機子後面的服務電話給廠商....
機子背面貼紙上寫的是"浚清實業";上網查浚清打電話過去浚清說沒賣電解水機,只有賣濾心!!
後來打貼紙上電話才找到廠商(應該就是浚泰),線上課服卻跟我說沒有單賣流感這零件(甚至不知道啥是流感)....
後來在我軟硬兼施下才說轉維修外務跟我聯絡,但等了一個禮拜也沒回我 !! 超機車的....!!
然後我也很機車的再打了電話回去$%#&*@....結果又等了一個禮拜還是沒人鳥我....
又翻了版大對於流感的介紹文.....
[電解水機]如何判別流感故障
ㄘㄟ\心....決定自己想辦法先換磁鐵!!

首先量了一下米字輪磁鐵的大小,約莫直徑2~3mm、高3mm左右
所以我上網訂了幾個尺寸的磁鐵回來試 ( 常DIY下來的經驗==>非正廠零件"沒試過都不知道合不合")
2x2mm、2x3mm、3x2mm、3x3mm

然後先把米字輪上鏽掉的磁鐵先取出....
第一步:拿鑽電路板的小鑽頭從底部開一個小洞

第二步:把米字輪磁鐵上蓋用美工刀切開後,拿跟圖釘插入剛剛開好的小孔

第三步:用力釘出鏽掉的磁鐵....

取出的磁鐵近照....整個都鏽成碎屑了....

清空的米字輪....

然後拿出不同尺寸的磁鐵比對後發現....
直徑3mm的確定塞不下(要塞得把米字輪磁鐵槽挖大,可能會讓他損壞!!...先不考慮!!)
直徑2mm的放下去旁邊還有空間,所以得知原本尺寸可能是直徑2.5mm的!!
而高度3mm差不多剛好跟槽頂平....所以我最後選擇2x3mm的磁鐵來替換
(但後來有點後悔!! 為何??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四步:把決定好的磁鐵做記號,因為兩個磁鐵要一正一反!!

第五步:先用矽利康封好背面我們為取出舊磁鐵開的小洞

第六步:一正一反磁鐵放入...然後一樣用矽利康封滿

這裡就是我說後悔的地方,因為磁鐵已經跟凹槽同高,為了防水勢必要把它整個包起來
結果會造成矽利康凸起兩塊,如果採用2x2mm的磁鐵,應該就不用封的這麼緊繃了!!(不過磁力夠不夠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比對霍爾IC的那個上蓋,發現只要是米字輪邊邊這小段沒有膠凸起,應該不會妨礙它的動作!!

第七步:待矽利康硬化後...將米字輪裝回.....

第八步:將機器恢復原狀.......測試.....耶...回復正常流量,電解運作正常囉!!

後記~
以上"土砲"維修雖然暫時正常,但仍不知道這樣的磁鐵能夠撐多久不鏽蝕,所以還是得想辦法取得米字輪的良品來備用...!! 不知這點cremaker大大能不能幫忙??
另外...其實我是先拆機器才去找磁鐵的,所以拆完流感後為了等待磁鐵寄來中間還隔了個四天的假期,小弟索性就把整個電解水機分解光光,把電解槽拆開來除鈣~
過程我會另篇說明!!

网友:
同樣問題,我家電解水機也是流感故障沒有零件可換,可是對你所說的"土砲"維修,真是要給你一個讚

网友A:
都是一樣的問題,我家的電解水機也是,修過一次後,這次就不想再修了(好貴),本來我以為是霍爾IC異常,為此還找了好久,後來在網路上找到霍爾ats177來更換,結果也未改善,希望能有良品可測,另外可否請教 eeepc_001,你的磁鐵那買的,磁性夠強嗎?如果沒有良品的話,也只能這樣學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樣的問題,我家的電解水機也是,修過一次後,這次就不想再修了(好貴),本來我以為是霍爾IC異常,為此 ...

aaronluo ...
磁鐵我是在 "沒屋頂"拍賣 上找的....
我是搜尋 "2 mm 磁鐵" ..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一堆賣 釹鐵硼強力磁鐵的賣家

挑幾個覺得順眼的 (其實我是看出現頻率高的,表示他的種類夠多可以挑!!) 進他的賣場找你要的尺寸跟他買!!

我的建議是買直徑 2mm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2.5mm)...高度你就自決定...!! 直徑3mm的就不必買了..確定裝不下!!
反正這麼小顆的...一顆只要 2~3元...可以挑幾種回來玩....(買少了,運費還比磁鐵貴呢!!)

另外一提...土炮修完後...我還是不死心想上網看看有沒有人賣流感零件...
結果居然發現一家買賣電解水機 / RO機的店家...有在修流感故障的機子....好奇點進文章細看!!
發現他們標示:採取「更換磁石」方式維修「流量感應器」
不但方法一樣...而且 :最新的(適用強磁力磁鐵)可提供接近「零故障」的使用壽命。但維修保固責任之保固期定為「2年」。「磁石植入6葉片型轉子」-最新的工法係將磁石整粒完整植入,磁石未經切割,原表面處理具備「防水」功能,因此較不致發生使用後產生「生鏽失效」問題。
最驚人的是....本件「流量感應器」維修收費約為「電解水機身價28000元」之1成
 啥........ 原來我自己土炮 DIY 省這麼大....好爽ㄛ.....

以上...笑笑就好....
至於磁力...我原本的銹的太厲害...難以判斷是用何種磁鐵...不過我買的這種釹鐵硼磁鐵本來就以"磁性強"為特點!!
所以我猜應該讓霍爾IC感應綽綽有餘吧!!
aaronluo快去買磁鐵囉 ^O^ 先預祝你也順利完修....

网友:
感謝 eeepc_001 的回覆

之前我也在露天拍賣網找過強力磁鐵,結果最小的只找到3mm,加上真的貴在運費,覺得有點浪費,就一直下不了手。

後來我也有去找店家直接問流水感應器一組賣多少?問了好幾家,店家都說要送回原廠才能,不直接賣零件的,連打去原廠也是這

麼回覆的,而且維修如果確定是流水感應器的問題,維修費要2500元,如有其他問題另加,如不修檢測費要300元,昏倒...搶錢也

不是這樣搶的。

看到您的po文讓我覺得買磁鐵好像是目前最便宜的方法,所以就先去找磁鐵來解決囉!! 感謝 eeepc_001協助 也感謝這個論壇的協

助 不管結果怎樣 都增長不少見聞

网友B:
有關釹鐵硼強力磁鐵購買參考搜尋  磁之超市  (因為沒有權限聯結網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關釹鐵硼強力磁鐵購買參考搜尋  磁之超市  (因為沒有權限聯結網頁)

讚喔^_^剛剛看了一下
雖然單價有比拍賣貴一點....
可是有2.5mmX2mm的....應該會剛好用喔

网友:
2.5mmX2mm一個才6元,只是運費小貴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