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廠尋寶傳輸線改裝成STC 下載線

楼主(2013-04-09):
回收廠買了兩條傳輸線應該是給電子字典或是手機的傳輸線吧!!

裡面的電路

把他改成STC下載線看看

居然就可以下載程式了!!

網路上抓驅動程式完成後

STC下載選擇

剛開始不知道裡面是 2303X 裝置管理員上面有黃色問號
於是在裝置上面看到 USB-SERIAL CONTROLLER  經過搜尋發現有一個驅動程式的網站,FOXLINK ...選 2004-10-04 V2.0.1.1 XP  版  檔案 319932.devid.info.exe  之後插上 usb傳輸線就顯示
Foxlink USB-Serial Com Port(com 15).. 大家有機會可以試看看!!

TX RX 兩條線算是幸運的抽中了,VCC GND 就用三用表量一下就可以!!

网友:
這樣也行
給你100個n_116|

网友A:
阿乾兄,
這條就是大名鼎鼎的Prolific的PL2303傳輸線啊!
官方網頁,請點我!

SERIAL PORT 轉 USB的專門!
我寄給你的CP2102也是類似的東西,
但是近年來,被對岸山寨的太嚴重了,
芯片的品質,可能真的要靠人品才能選到正品的,
阿乾兄應該人品不錯的啦!
早期的芯片應該不是山上來著的!
可以試試慢慢的調高bps看看,
看能不能到115200!

网友:
薑還是老的辣!!!......

厲害厲害!!!.......

网友:
恭喜撿到寶
這種線外面賣也不便宜
買回來還不一定能用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
這條就是大名鼎鼎的Prolific的PL2303傳輸線啊!
官方網頁,請點我!

明天後天有空去把他通通搜括一空,這樣大家都有福了!!  FATZEROS大 你的東西可以還你外加利息"一條"!! 我都是用 自動調整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後天有空去把他通通搜括一空,這樣大家都有福了!!  FATZEROS大 你的東西可以還你外加利息"一條"!! 我 ...

要看芯片的品質,
就是要把最高及最低都調成115200,
然後下載,可以成功的話,
那就是真的淘到寶了!

像我的那一張dofly的學習板,
也是使用pl2303下載的啊,
山上來的芯片,連9600都不太能達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芯片的品質,
就是要把最高及最低都調成115200,
然後下載,可以成功的話,

F大:
  剛剛試過 只能 4800 再上就不行了!!
高低 都設 9600 也不太行ㄟ!!
會不會 "線"太長或是其他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F大:
  剛剛試過 只能 4800 再上就不行了!!
高低 都設 9600 也不太行ㄟ!!

這個,我也沒想法啊!
我個人覺得是和周邊電路有關啦!
也有人覺得和驅動程式有關!

手頭上沒那麼多晶片,所以就沒那麼深入的去研究啦!

不過,東西可以用最好!
能用的就是好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也沒想法啊!
我個人覺得是和周邊電路有關啦!
也有人覺得和驅動程式有關!

手頭有 10個 SMD 包裝 PL-2303HX 有興趣自己焊嗎?

网友:
應該是好用的USB轉5V TTL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頭有 10個 SMD 包裝 PL-2303HX 有興趣自己焊嗎?

阿乾兄,你先留著吧!
我要的時候再跟你說!

网友:
資源再利用!真棒!!!我是上網買一條USB TO TTL 一條約50圓!運費都比賣價貴....

网友:
阿乾兄,

真是太有創意了, 本身也要有相當的知識 技術才能這樣改. 給您一個贊!

PS 題外話 請問您上次那個 象印 熱水瓶 加熱板燒毀 最後搞定了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42-1-1.html

我也有類似問題, 似乎無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