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網路線接監視器

楼主(2013-04-09):
如果一條網路線拆成4組,2組接鏡頭,在分2組電源
這樣可行嗎?畫面OK嗎?

网友:
一組接鏡頭就可以,短距離還好,長距離(畫面會有斜紋干擾)最好加絞線轉RF(BNC)較好,電源要用好一點

网友:
要用絞線傳輸器拉,

网友:
接過短距離(<6M)還 ok,
再長就沒試過了.

网友:
UTP 為24AWG 以60度C的 耐熱.最好不超過3安培
佈線長度 和環境也必須考慮,符合的話,無不可.

但,和使用同軸電纜比起來,網路線傳出來的畫質比較差.

网友A:
絞線傳輸器距離有接超過100M,不要跟電源一起送,長距離也不要靠近電源線或AC 使用設備(畫面會有斜紋干擾)

网友:
要考慮到!!!DC長距離壓降,否則就是一條線兩對接訊號,兩對接電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絞線傳輸器距離有接超過100M,不要跟電源一起送,長距離也不要靠近電源線或AC 使用設備(畫面會有斜紋干擾) ...

I Caught YOU

网友C:
絞線傳輸器ok
只是CCD及主機2邊都要用
傳輸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絞線傳輸器ok
只是CCD及主機2邊都要用
傳輸是沒問題

目前接一支距離大約12M,線路跑總開闢箱裡面,測試OK
明天測試另一支58M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Caught YOU

BM5....是雄大嗎??那裡是無線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