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國EKS體重管理器故障

楼主(2013-04-09):
體重計感應式觸碰後開機。

大部份時間,開機後-->歸零LCD會顯示『0.0』-->顯示『----』-->便自動關機了。

偶爾開機後-->LCD會顯示『0.0』-->數字亂跳-->顯示『----』-->便自動關機了。

請教各位先進專家們,請問是哪裏故障了呢?該往何處維修呢?

雖然家人已買台新的,但仍想要自己試著去修好它。

上網google疑似傳感器故障,請問各位痞酷網友,是傳感器故障,或是電路板問題。

拆開照片如下。 請問網友大大意見,謝謝大家的幫忙。

--------------------------------------------------------------------------------------
法國EKS體重管理器(8905)的簡介
•        可測量人體體重+計算身體質量
•        最高秤重150kg\最小精密刻度100g
•        高精度應變式傳感器
•        大型LCD顯示螢幕25mm
•        感應式觸碰開機,自動關機功能

--------------------------------------------------------------------------------------
開機後第一個畫面
歸零LCD會顯示『0.0』
顯示『----』-->自動關機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网友:
電池電量有足嗎?

楼主:
狼大您好:

已有更換新的電池,情況一樣.
請大家再指導指導.

网友:
我遇過一台類似的體重計故障. 正常站上去時,LCD就會顯示體重.下來後一段時間LCD就會滅掉.
故障情形是,體重太輕的話無法觸發LCD顯示體重, 觸發後所量測的體重也不對,體重也是亂跳.

剛開始我也以為是感應器故障, 但是個別對感應器量測又沒有故障的特性.
要壓壞感應器很難吧,它可耐重150Kg, 在它上面用力的跳壓才會超過.
我在想是它的校正值跑掉了吧. 目前還沒解決.

网友A:
前些日子修了一部沒有體脂計的,因為受潮有一條線被鏽斷了!! 這一台好像有 前後的感應器!!高檔些!!會不會電路上面因為過潮而出問題!! 體重寄放地上容易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修了一部沒有體脂計的,因為受潮有一條線被鏽斷了!! 這一台好像有 前後的感應器!!高檔些!!會不會電 ...

乾大好:

那是要拿去曬太陽嗎?等天氣放晴時,再拿去曬曬太陽

拿吹風機吹,可以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乾大好:

那是要拿去曬太陽嗎?等天氣放晴時,再拿去曬曬太陽

那新買的,要怎麼放置好呢?
因為家人新買的更高檔了,
歐姆龍體脂計.要好好愛護它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乾大好:

那是要拿去曬太陽嗎?等天氣放晴時,再拿去曬曬太陽

當然吹風機最好了!! 不保證修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新買的,要怎麼放置好呢?
因為家人新買的更高檔了,
歐姆龍體脂計.要好好愛護它唷 ...

一樓容易有潮氣!! 其他就比較OK!! 木頭地板最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