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山水LED電視求助技術指導!!!

楼主(2013-04-10):
被家裡的貓尿尿我看排線是黏在面板上面

要如何更換呢?

有時候畫面正常

有時候畫面右邊就會一排白色空白

還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一下

网友:
1.換面板
2.報廢
3.可以送我

网友:
換的儀器不便宜

网友:
真的不樂觀 可能換新機
要換(排線)可以喔(有一定的危險)

网友:
沒救了!!!換新的吧
排線加工價格很高

网友:
還有油畫現象也須處理一下..

网友:
唉呀!丟了吧。

网友:
既然大師們都說沒救了,那八成以上肯定是沒救
如果你抱著弄不好就換新的心態
以下是我曾經處理過的"偷吃步"
1.先把受潮發黑的部分用香蕉水之類的清潔劑清理一下(最好能弄到看得見銅箔色)
2.放上軟質膠墊
3.再放上非金屬類硬板
4.雙側用束帶固定使軟排線與銅箔接觸面密合
運氣好.恭喜你電視可照常使用.只是需避免震動
如果...那就....那就...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裡面的貓尿我清理乾淨過已經沒有油畫現象 但是會有時間性亮線現象

我再試著各位前輩指點的方法試試看

网友:
用可控溫烙鐵,加熱有問題排線的接點,令排線重新黏在面板.

1.)先找那條排線有問題
2)然後用低溫先試
3)如果低溫不行,        再調高溫度一點.直到排線重新黏在面板.

這種方法非常耗時,不一定成功.重點是找對適當溫度及排線的接點.
我修電子辭典試過,成功但非常耗時

楼主:
感謝指點手邊是有溫控烙鐵

不知道刀型落鐵頭可不可以這樣子用

運算兄你所謂的低溫是指從80度起跳開始嗎?

网友:
我用白光 Hakko 936焊台,200C度(392F度)先試,尖型烙鐵頭

网友:
PDP 的廢材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