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RT809F高清USB液晶編程器(燒錄機)無法連接電腦主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10):
這台RT809F高清USB液晶編程器(燒錄機)聽朋友說很好用.於是遠從對岸也買了一台回來試試.
想不到這竟然是惡夢的開始.

裝上應用程式和驅動.
介面做得還相當不錯.

隨便找塊電視的公板.在線讀取程序看看.

編程器未連接.

再重新測試了3台不同電腦且重裝簡體系統.插上USB還是顯示~編程器未連接.
請有買這台編程器的朋友來看.也找不出個原因.唯一共識就是買到台故障機.

詢問對岸製造廠商.說出廠前都有測試.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大概機器還在暈機吧!
後來他們還算有誠意.請我寄回到北京總公司.來回運費都由他們負責.(台灣寄大陸運費可不便宜)
這也是不得不的辦法.

前幾天閒來無事.使用對岸流行的QQ.到RT809的技術群組裡與他們純聊天.
卻發現.原來他們3月中出產時.有一批商品好像也有類似案例發生.
而那批商品生產時.卻剛巧又換了批由台灣生產的免洗助焊劑.幫助焊接.

馬上停下QQ.拆機去.

取下塑膠外殼.

拿下編程器搖桿座.

看了看接點.

取出秘密武器~無水酒精.

上刷.下刷.左刷.右刷.前刷.後刷.再刷一遍.
如此反覆刷了多遍.我也記不清總共刷了幾遍.

組裝.連接電腦後.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我看見指示燈閃了起來.感動的淚水就在眼眶打轉.

搞了半個月.終於可以連接上電腦了.

啟用自動辨識.馬上就抓到主芯片.

也可正常讀取程序.

筆電的BIOS也讀取備份成功.

直上有程序的24C16也正常讀取.

也能清空程序.

今夜可以好眠了.
敬請指教.

网友:
看來gkjnn大又變強了~~~~
我有需要的時候,功力可別忘了分我一點。。。。

网友:
看來是挺實用的好工具

网友A:
GKJNN大大您這問題再IFIX愛修網上有人提出:
http://www.ifix.net.cn/thread-2441-1-1.html
RT809不认USB是什么问题
昨天还好的今天就不认了换了几台电脑还是不认

把编程器拆开用洗板水洗过就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JNN大大您這問題再IFIX愛修網上有人提出:
http://www.ifix.net.cn/thread-2441-1-1.html
RT809不认USB是 ...

他這是4天前才提出的.我的問題比他還早.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搞.

网友:
這工具看起來感覺滿不錯
話說對岸作的東西,有時候出包
還廷無言的
小弟之前網購一組光碟機控制器
收到後,總共測試過10台IDE光碟機左右
也將問題回報給他們
不管麼測試,就是抓不到光碟機
最後在PCB上面找到有銅箔斷線痕跡
用單心線跳一下,上電
馬上可以正常抓到
搞了一個禮拜,原因竟然是這條斷線

网友:
上露天查了一下,這台竟然這麼貴阿..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15298262
恭喜修理完畢!

网友:
好的工具再貴都值得!!  沒想到無水酒精神效如此!!比起 58度高梁更讓人"爽"!! 恭喜完修!!

网友B:
請問gjknn大,有看到你用這台來備份筆電的bios,請問可以燒錄大部份主機板的BIOS嗎?還是可以跟gjknn大請教有比較建議的型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gjknn大,有看到你用這台來備份筆電的bios,請問可以燒錄大部份主機板的BIOS嗎?還是可以跟gjknn大請教 ...

應該是可以.這台功能蠻強大的~推!

目前團購中.趕快去登記吧!錯過了就沒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可以.這台功能蠻強大的~推!

目前團購中.趕快去登記吧!錯過了就沒有了. ...

那我只好被你"推倒"了...
感謝gkjnn大大..

网友C:
這台RT809F剛出來的時候,我直接跟北京銳拓買的(開發者),這是他們最近剛成立的論壇,http://www.ifix.net.cn/forum.php,裡面有幾位台灣的朋友。買這個編程器的好處是季總一直持續在維護開發這個產品,不用擔心會變成孤兒。
一般我們使用繁體系統跑這個編程器,會出現一些亂碼,我是使用另外一台簡體系統電腦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可以使用它的英文版,英文版已經寫好測試中。
這個編程器自動辦識功能蠻強的,如果無法自動識別,就改用手動識別,讀寫速度相當快,如果有遇到無法識別寫入的晶片,還可以請季總寫進去(如果有需要的話)。
gkjnn大團購可以找季總談看看,淘寶上賣RT809F都是北京銳拓的經銷商。買這個編程器可以直接在愛修網註冊成為會員,裡面有很多深藏不露的會員,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RT809F剛出來的時候,我直接跟北京銳拓買的(開發者),這是他們最近剛成立的論壇,http://www.ifix.ne ...

這團購不是我辦的.是老大辦的.另價錢方面已經是淘寶最便宜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4444#lastpost

的確.這廠商相當負責.當初就要我寄回北京.來回運費都由他們負責.

我們這有狼大.他們那有孤狼.我跟孤狼QQ過.人相當不錯.

网友D:
想說學姐怎突然辦團購~原來是看到這篇@@"
有點心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說學姐怎突然辦團購~原來是看到這篇@@"
有點心動啊!!

這台還能當測試螢幕的訊號產生器~可愛大的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