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綠色貼片電阻

楼主(2013-04-10):
請教,電源板上面作為偵測電壓的貼片電阻一堆是綠色,都是四位數字標示,請問他有特別之處?8253指的是825K吧?!!他刻意串個三四個,有何用意?為何不做成一顆??請解惑,謝謝

网友:
用貼片電阻比較便宜串聯增加耐壓用,應該是成本空間上考量!

网友:
用了4碼電阻表示是用上精密電阻,串連我猜應該是串出一般單棵電阻沒有的阻值吧!

网友:
825K*3=2475K

沒有這種SMD電阻 = ="

所以他只能找串起來他要的阻值裝上或設計上去

网友:
主要應該是耐壓考量,偵測的電壓可能不低,
這幾顆串連電阻跟旁邊距離頗大,這都是耐壓考量。

如果是電視電源板的話,很有可能是偵測電源PFC之後的電壓,
通常是380~400V。

网友A:
耐壓的考量
作為啟動PWM IC 最開始供電 or APFC電壓偵測電路 常看到
如附件
其中SMD 0805 不同系列 其耐壓規格有些不同 而 耐壓高特規阻值不一定符合且成本較高
用串接可以提高耐壓  or 找高耐壓系列DIP電阻(體積大)
可參考 相關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壓的考量
作為啟動PWM IC 最開始供電 or APFC電壓偵測電路 常看到
如附件

明瞭了,感謝專家說解

网友B:
用到精密电阻一般是电压取样电路,启动电路用电阻范围较宽,根本没必要用到精密电阻,由于照片中上面两个电阻R134、R133的参数看不清,估计与R132相同,那么三个825K串联是2475K,再加R131的19.1K一共是2494.1K是上分压电阻,下面的R126应该是下分压电阻,如果说为了需要的阻值去串联没必要,因为精密电阻中的E192系列从100到988一共有192个规格可选,三个825K串联成2475K可选2460K或2490K,四个串联成2494.1K可选用2490K,下分压电阻可选配到所需的分压点,其实就是上下分压电阻的比例,所以说采用串联是为了所需要的阻值对于大批量生产产品的厂家来说没必要,那么采用串联电阻是为了增大电阻的功率及安装的方便,如果把R131~R134四个电阻换成一个2490K电阻,那么个头就变大,只能从电路板另一面打孔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精密电阻一般是电压取样电路,启动电路用电阻范围较宽,根本没必要用到精密电阻,由于照片中上面两个电 ...

了解,很有道理,吸收到了,感謝您費心講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很有道理,吸收到了,感謝您費心講解

我用简体字对你的阅读会困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简体字对你的阅读会困难吗?

我想對方只是單純表達感謝的意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简体字对你的阅读会困难吗?

用到精密電阻一般是電壓取樣電路,啟動電路用電阻範圍較寬,根本沒必要用到精密電阻,由於照片中上面兩個電阻R134、R133的參數看不清,估計與R132相同,那麼三個825K串聯是2475K,再加R131的19.1K一共是2494.1K是上分壓電阻,下面的R126應該是下分壓電阻,如果說為了需要的阻值去串聯沒必要,因為精密電阻中的E192系列從100到988一共有192個規格可選,三個825K串聯成2475K可選2460K或2490K,四個串聯成2494.1K可選用2490K,下分壓電阻可選配到所需的分壓點,其實就是上下分壓電阻的比例,所以說採用串聯是為了所需要的阻值對於大批量生產產品的廠家來說沒必要,那麼採用串聯電阻是為了增大電阻的功率及安裝的方便,如果把R131~R134四個電阻換成一個2490K電阻,那麼個頭就變大,只能從電路板另一面打孔安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简体字对你的阅读会困难吗?

不會。。。。

你不了解台灣。。。。。

不少台灣人整天看PPS,多的是看簡體字的機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

你不了解台灣。。。。。

两岸交流已二三十年了,应该能看懂,大陆人也看得懂繁体字,都是同文同种的中华大家庭,今天那边有朋友来注册,也怕这边的人看不懂,短消息内容:
惠州林生   2013-4-11 20:11
关于您在“砂锅进 攻台  湾”的帖子
我在矿坛那买了块台产的表,搜索资料搜到那边无意中看到的,我今天也注册了,注册名是:林书海。
你用什么输入法?在那边如果用简体恐怕好多人都看不懂,靠猜,我用搜狗输入法可以简繁体切换的。
.菜单
删除举报 惠州林生   2013-4-11 20:13
看来那边的人气远不如大陆这边的,不知那论坛是不是台湾最大的维修论坛。
.菜单
删除 您   2013-4-11 21:37
我以为你早是那的会员,要不怎知道这事,用简体字就行了,他们都看得懂,他们买的书都是大 陆的简体字书,人气不如这里,好像是私人开的论坛。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會。。。。

你不了解台灣。。。。。
不少台灣人整天看PPS,多的是看簡體字的機會。。。。

PPS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S是什么?

台灣人在大陸建立的網站。。。。PPSTV啦!!

像土豆網之類的,可以看很多電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灣人在大陸建立的網站。。。。PPSTV啦!!

像土豆網之類的,可以看很多電影。。。。

谢谢!网络高峰期能流畅吗?你用几M宽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网络高峰期能流畅吗?你用几M宽带?

很多人在台灣用是沒有問題。。。。。

我是12M/4M的。。。。

不過,PPS會緩存。。。。(不過在台灣基本是不會不流暢。。。)

電影看不完哦~~~

大陸還有什麼好的影片網站可以推薦給台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在台灣用是沒有問題。。。。。

我是12M/4M的。。。。

我从不看电影,主要看电视新闻时事,泡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