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看電阻色環

楼主(2013-04-10):
請問此一電阻是金屬皮膜電阻?阻值0.39Ohm嗎?最後綠色環視溫度係數還是誤差值??感謝關心

网友A:
沒看過這種第三碼是銀色的5碼電阻,如果顏色確定是正確的話,我猜是三碼+誤差+溫漂的電阻。

h**p://zh.wikipedia.org/wiki/電阻色碼

可以查這個對照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過這種第三碼是銀色的5碼電阻,如果顏色確定是正確的話,我猜是三碼+誤差+溫漂的電阻。

h**p://zh.wik ...

謝謝回覆,我也是都找不到可以證明的資料,板子上有另一顆我測量是0.15Ohm(棕綠銀金綠),所以應該是0.39Ohm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我也是都找不到可以證明的資料,板子上有另一顆我測量是0.15Ohm(棕綠銀金綠),所以應該是0.39Ohm ...

既然有類似可對照的電阻,那應該就沒錯囉!(雖然從來沒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