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TPLINK-1043ND動手術更換腦容量之偶要升回64M

楼主(2013-04-10):
1043ND好像在1.6版之前都是使用64M的RAM
但是在後面來都偷料成32M~導致有時時間一長或是BT掛載
很容易就要常常重開機器!!!
所以參照網路有人升級過後!!
小弟也決定要來挑戰一下!!!
先刷入DD-WRT 1043ND新版韌體!!
2013-04-11韌體
1043ND(2013-04-01).part1.rar (1.81 MB, 下載次數: 12)
1043ND(2013-04-01).part2.rar (1.81 MB, 下載次數: 15)
1043ND(2013-04-01).part3.rar (1.81 MB, 下載次數: 11)
1043ND(2013-04-01).part4.rar (1.56 MB, 下載次數: 16)

更新完韌體後~登入!!
確認記憶體為32M

進入主題
請看本篇主角1043ND

背面!!
看到版本是1.8版的!!

再來把來1043脫.............掉外殼!!

就看到了需要更換的主角!!
後期偷料的華邦32M記憶體顆粒

再來是要把主角替換掉的海力士64M記憶體顆粒

主角替換前大合照!!

再來經過10幾分鐘的折騰~終於更換完畢!!
替換後大合照!!!

替換完後的主角!!!
真是有成就感!!

把外殼安裝回去後~再登入!!
看到記憶體已從32M變成64M

掛BT終於不再常常死機了
再搭DD的韌體~設定定時自動重開機功能
就不用每次還要再去拔電源了!!
小弟文筆差~請大大們見諒嚕!!!

网友:
測試新功能,
感謝kinblo兄分享的啦!
記憶體焊得很漂亮喔!

网友A:
恭喜升級成功,不過掛BT會常常死機,應該和內部設計有關,有的設計連線數管理比較好,就不會當,我以前那台訊舟的分享器也才16MB的記憶體,開24小時沒在關機,也很少當過,我猜快取容量是一個點,管理也是一個點,管理上設計的好其實並不一定需要大容量快取,雖然大容量快取也是有他的好處,不過你這台還真高級,使用量都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升級成功,不過掛BT會常常死機,應該和內部設計有關,有的設計連線數管理比較好,就不會當,我以前那台 ...

因為小弟除了BT還有NAS還有SERVER再跑
流量還蠻大~韌體TPLINK算是寫得很好了!!
用過華碩簡直快被氣死= =.....

网友B:
請問KINBLO大大.您的RAM是從DDR 400的桌上型取得的嗎.還是NB的RAM.另外您的FLASH有改8M的嗎.是用哪一型號. U-boot怎樣導入.感恩喔

网友:
厲害~高手出招~好啊!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KINBLO大大.您的RAM是從DDR 400的桌上型取得的嗎.還是NB的RAM.另外您的FLASH有改8M的嗎.是用哪一型號.  ...

lsammy大
小弟是託朋友從對岸買回來的
沒改FLASH~而是改RAM由原本32M改64M

网友:
買個有線路由器-------------------3000以上專業在用---基本要死機很難----------我們公司好幾年沒當過沒重開--------------------我們公司是有UPS-------網線用最大廠接頭也用最大廠---

网友:
來了解一下怎麼換

网友:
蛙~~開腦手術,來聞香一下

网友C:
前一陣子也才把RT-N12B1的 ram 升級換成64M的,
換完後只辨識到32M,還要下指令到nvram才能啟動抓到64M的記憶體,
沒有下對參數結果成磚,要拔SPI Flash到IC燒錄器去清除nvram才能開機,
來來回回也拆焊了五六回才搞定.有了這樣的經驗,再來就可以找16M SPI Flash來升級Rom.

网友: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陣子也才把RT-N12B1的 ram 升級換成64M的,
換完後只辨識到32M,還要下指令到nvram才能啟動抓到64M的記憶 ...

小弟只是半調子功夫
沒像版大們這麼厲害
也恭喜th27a大RT-N12 B1升級了
找時間在來研究一下手邊這台
RT-N10+ B1看看好了
如果還要改NVRAM那小弟就頭大了.....

网友:
見習一下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玩wwww來找AGP顯卡拆了www

网友:
來推大大的好文章
順路學習^^

网友:
下次照表操課一下

网友:
啥~~我的也常當機的說~~

网友:
這是一定要好好學習的~~~

网友:
怎麼知道哪個DRAM顆粒腳位適合呢?

還是DRAM腳位都一樣?

网友C:
通常是要找16bit資料線的DRAM,像我是拆一般pc的記憶體模組上的DRAM,
pc的記憶體模組是64bit,所以常見的是8bit x 8顆的模組,但是如果要找16bit的DRAM,就要找單面16bit x 4顆的記憶體模組,再以容量來說單顆64M 4顆加起來就是256M,所以就是要找單面4顆256M的記憶體模組,這種比較常見在筆記型的上面,桌上型的比較少見,不過當然還是要看DRAM上的編號再查資料手冊最準.
另外還有少數的分享器是拉32bit的資料線,一次就要兩片DRAM一起換.

网友:
好棒的更換文
小弟只能欣賞一下
看看前輩的經驗

网友:
感謝樓主的好文章
順路學習經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要找16bit資料線的DRAM,像我是拆一般pc的記憶體模組上的DRAM,
pc的記憶體模組是64bit,所以常見的是8b ...

請益下  記憶體顆粒的 容量要去那查 ^^~~可否提供下我最近也在搞改機XD
XD 好幾間學生宿舍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老房東不願意花錢買新設備 只好找我想辦法 花最省的方式搞定

楼主:
看看顆粒編號上GOOGLE查詢
並不是每台AP都可以這樣搞
有的必須修改UBOOT才能支援
1043ND這台當初在架構上就已64M為主
但是上市賣卻改成32M了

网友E:
恭喜改機成功!!!
不過我覺得 韌體真的很重要啊!!
好奇一件事情 之前32m的時候 您記憶體沒吃滿阿@@!!

我自己 現役 華碩 N-16
刷番茄 就是會一直斷線 WPS 會失效 不過番茄有一版可以支援 IP QOS
最後我還是刷回原廠韌體  原廠的 ping ip 的延遲時間 又比較高 不過起碼不會斷線了= =
吐血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改機成功!!!
不過我覺得 韌體真的很重要啊!!
好奇一件事情 之前32m的時候 您記憶體沒吃滿阿@@!!

華碩N16可以改RAM至256M
不過支援任體不多

您所提的QOS部份建議您
用用看Gargoyle這套第三方韌體看看
QOS功能上蠻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益下  記憶體顆粒的 容量要去那查 ^^~~可否提供下我最近也在搞改機XD
XD 好幾間學生宿舍都出現這樣的狀 ...

就如同kinblo網友說的看編號上Google抓Data Sheet,在這的網友也大都是這麼做的吧.我用的是HY5DU121622記憶體顆粒,這在拍賣網上很常見到算,是比較容易找到的.
我買到二手的記憶體模組就先上PC跑一下R.S.T測試,確定沒問題再拆顆粒下來.
另外改機也不是換上記憶體就好,不同機器的bootloader對記憶體支援容量各有不同.
像kinblo網友的Uboot可以支援到64M,我這台RT-N12B1的CFE只支援到32M,要啟動到64M還要另外下參數指令,沒有弄對就會變磚.
就算改大了記憶體,原廠韌體也不見得都會用到,通常改機就是要玩第三方韌體,像是Tomato或DD-WRT,我不知道你那裡是多少用戶共享頻寬,機器性能是否能承受,
用第三方韌體做好qos跟定時重新開機,大概可以減少一些問題吧

网友:
我這台除了加大RAM以外,還稍微超頻了一下,也把原來在nvram裡設定的參數,
直接寫進CFE裡面,以後就算刷新的韌體把nvram清除也不怕.

楼主:
請教一下th27a大
RT-N10+ 改64M還要改
CFE嗎????
實際拆開它有2個記憶體顆粒的位子
實際只用一個位子
那改64M是再多加一顆或是把原有那顆作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th27a大
RT-N10+ 改64M還要改
CFE嗎????

RT-N10+ 沒摸過不敢確定,剛剛網路爬文看了一下,
這台是用RT305x的晶片,開機bootloader應該是用Uboot.
Ralink的晶片改機比較冷門,網路上能查到的資料比較少.
如果原本就是一顆16bit,那應該只改一顆就可以,不過如果可以找到32bit的用法.
加上旁邊的那組焊點可以讓ram容量再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華碩N16可以改RAM至256M
不過支援任體不多

我最近 研究了好一陣子 關於 石像鬼的韌體
好像沒有明顯標明說 有支援 N16耶!!!
我想找 可以針對 IP進行流量管理的韌體
WRT 的話 不知道您有推薦的版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 研究了好一陣子 關於 石像鬼的韌體
好像沒有明顯標明說 有支援 N16耶!!!
我想找 可以針對 IP進行 ...

如果對IP有急需的管理
建議餐可一下這台811
QOS管理功能還不錯
給您參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