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益衡power

楼主(2013-04-10):
前幾天在回收場看到一顆益衡ATX-0135G,當下發現這顆和我之前拿的不太一樣,
基於好奇就把它帶回來了,比較之後果然差很大,詳細請看以下圖解
A代表怪怪的ATX-0135G
B代表正常的ATX-0135G(電容已換過)

1.電源銘牌,Enhance字樣位置明顯不同,中文說明有主動式功率因素校正
但這型號應該只有被動式PFC

2.A內部配置圖,沒看到APFC電路,被動式PFC的扼流圈也不見了,大電容規格200V 560uf
B內部配置圖,大電容規格200V 820uf

3.明顯的缺件

4.用的線材也不一樣

5.板子型號

6.A電路板背部
B電路板背部

2顆內部用料差蠻多的,也不像是被人改過的樣子,
請大家評評理,這顆真的是益衡原廠生產的嗎?

网友A:
B的電容比較好也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電容比較好也比較多

比較多是真的,比較好倒是我自己換的,結果換完沒多久變壓器就爆了n_029|

网友:
不會奇怪
不同價格的產品
本來就會跟據客戶價格接單
基本所有工廠都是這樣的

网友:
在 3C慘業中 ,錢的力量 ,決定於產品的質量 !!

楼主:
我最主要的疑問是在PFC這點上
A的英文說明-350WATT POWER SUPPLY 沒提到PFC
中文卻多了(帶主動式功率功率因數校正)
而這顆看起來就是一顆普通的無PFC POWER
難道cost down到連說明印錯都不管了嗎?
當然還是希望這是顆益衡原廠的
因為我想拆它的變壓器來救B

网友B:
在下之前曾有發現過,字體偏斜的Enhance是代理商亂搞把比較低階款的PCB標成較高階型號去賣

网友C:
相信 B 才是正牌貨,A 只是抄襲的平價冒牌貨;原則上拆 A 的變壓器來救 B 應該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之前曾有發現過,字體偏斜的Enhance是代理商亂搞把比較低階款的PCB標成較高階型號去賣 ...

所以這應該是顆標籤被造假的益衡低階POWER
看某拍也有ATX-0140G有相同的情形
這代理商真是沒天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信 B 才是正牌貨,A 只是抄襲的平價冒牌貨;原則上拆 A 的變壓器來救 B 應該無問題! ...

這顆一插電就會發出答答答的聲音,害我沒勇氣上電源測試器
希望不是變壓器有問題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9&t=698806&p=1

剛發現我買ENP-5150GH的時間只比這篇文章早一個月,還好型號買對了
但也很幸運的這顆第二天就升天了...換新之後一直到現在都還在主力機服役

當初也是看了狼大的測試文才認識益衡的,想不到中間還有這段黑暗史
3C產品的陷阱真是太多了

网友:
我之前買ENP-5140GH也是看了狼大的測試文才購入
但剛好買到玩文字遊戲的那間
不過後來有跟廠商完成換貨成符合標示的版本

前陣子因風扇有異音但未過保打算出保固
才發現該公司網站不通、寄Email不會回
搜尋到電話後聯絡客服才告知據點只剩北部

也免費送回原廠換風扇了,但是來回運費要自理

目前這顆已經服役約五年了
還是一切正常
不知道能不能撐到下一次換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主要的疑問是在PFC這點上
A的英文說明-350WATT POWER SUPPLY 沒提到PFC
中文卻多了(帶主動式功率功率因 ...

比得很仔細,A是B的省錢版。
B也沒APFC,只有濾波線圈和被動式PFC扼流線圈。
A是把B的w/PFC (有PFC) 照翻,但自行加上"主動式",且濾波線圈和被動式PFC扼流線圈都省了。
這樣省的影響,有待網友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