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PS TOUCH PANEL IC 型號求助

楼主(2013-04-10):
請問各位大大如圖的P/I Board IC 編號為何?
因為是二修的,好像少了zener diode。
型號如下圖:
P/I Board 正面:

P/I 正面

P/I  正面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應該是PI的TOP系列小型電源IC(整合MOSFET),可以從實際電路與資料手冊電路範例比對參考看看

网友:
僅供參考
Elo 1525L
PWM IC KA3842A
相關電路

网友:
一次側元件布局不太一樣,可能是不同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