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開機3秒即暗( 已修護仍有小缺失 )

楼主(2013-04-10):
viewsonic 開機3秒即暗,但是訊號燈由橘變藍燈 ... 拔掉vag 線後又亮3秒即暗
爬文之後懷疑燈管或高壓板故障 ... 將電容換好之後意外有畫面了,但螢幕上卻出現幾點黑點 ...
不知這有補救的機會嗎 ?

网友:
換燈管時灰塵跑進去-有救-再拆一次
一個就是暗點-沒救

网友:
howard6869兄

技術區...希望可以貼個圖片
好讓痞酷神人幫忙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A:
LZ 只寫更換"電容"

我個人是認為~~黑點~~因該是黑塊,通常一般人"拿"or"拆"LCD外殼時,手指會很順手的去壓panel
因此就會造成永久性panel有手指黑塊

不過還是有圖才能正確判別

楼主:
照片中看不太出來,但實機就有點明顯 ...
應該如Ultraman 兄所說 ... 手指壓到panel ...

我有測試用小畫家照相存檔去別台螢幕看,就無此黑點了 ... 但實機看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只寫更換"電容"

那叫 SPACER ~~~ 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