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用一下貼片電阻4.7歐姆 電阻2.0歐姆可用什帶換

楼主(2013-04-10):
smd 0402 4R7 2R0 可用什東西帶換
因為燒掉了

网友:
可以用保險絲

或者視同阻值的電阻都可

楼主:
謝謝^^以拿壞的主機版找到了@@

网友:
0402的电阻功率1/16W,可以用1/4、1/8W普通电阻代换。不过这样的小阻值不大好找啊。

楼主:
那是led升壓板的電阻二個燒壞,並聯一個4.7歐姆 一個2.0歐姆結果等於58歐姆左右
結果背光不太亮,4.7+2歐姆要1.4左右才對
換掉背光就正常

我找到是0402 1/1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led升壓板的電阻二個燒壞,並聯一個4.7歐姆 一個2.0歐姆結果等於58歐姆左右
結果背光不太亮,4.7+2歐姆要 ...

k大好,我把你的發文內容稍加修飾,比較容易了解.
"led升壓板有二個電阻燒壞,4.7歐姆並聯2.0歐姆,測量結果為58歐姆左右
造成背光不太亮,正確數值應為4.7//2歐姆=1.4歐姆左右才對
更換此2電阻後,背光便恢復正常了.

我找到是0402 1/1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大好,我把你的發文內容稍加修飾,比較容易了解.
"led升壓板有二個電阻燒壞,4.7歐姆並聯2.0歐姆,測量結果 ...

謝謝妳
新手上路比較不會打

网友:
電路板上的這種低阻抗電阻
建議不要認意更換阻值
因為該電阻有可能是"電流偵測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