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本象印電熱水瓶加熱片燒毀 無法加溫(無解..殘念)

楼主(2013-04-11):
各位大大先進,

手上有台  日本帶回 象印 電熱水瓶 CV-DU30  => 加熱片燒毀了

Step1 從底部拆

Step2 拆了就看到機板蓋

Step3 用料看起來還OK,

早期 日製家電高階的都用歐姆龍或 松下繼電器

Step4 拔掉機板等就看見問題了

Step5 問題大了, 加熱片是 焊死在 底部, 硬拆就毀了

這台在日本使用 電壓=100V  功率=905W =>  故 電流= 9.05A  而粗略估計其加熱片電阻為 11.05 Ω
而帶回台灣 電壓提高=110V  電阻同11.05Ω不變  => 電流因電壓提高 為 10A => 粗略估計其加熱片  功率=1100W
而 台灣1100W 是 日本905W 的 120%功率 => 故加熱片就毀了 (2008~2013也用了幾年了)

解決方案 <1>換整個內膽模組 (可能不便宜也不好找) ,
               <2>換加熱片 => 其加熱模組是焊死在 底部 拆了就掛點

有沒有大大 有改機 or 完修的經驗呢?

2013/4/12 Update

參考 Antlu大 之前的案例  拆下後 底部因是點焊的, 照片中拆下後 底部 焊點 也被 弄破了

照片中拆下後 底部 焊點(3+8焊點) 也被 弄破了  (中心圓圈 3 焊點 &四邊 8 焊點)

网友A:
這無解!!除非向原廠買!但是划不來!日本電壓100 台灣110 所以容易死!買新的吧!假如你住新竹我可以送你一個象印二手的!!

网友:
如果很喜歡這個電熱水瓶的話
用圈型加熱片的硬改好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58536216
在搭配這個保溫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090828606

网友B:
這是別牌的電熱片
固定方式要想想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別牌的電熱片
固定方式要想想辦法。

很好的來源!! 因為項印把他焊死在底座上,好難拆!! 不用破壞工具是沒折!!

网友:
建議換新的吧.電熱類改機.首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無解!!除非向原廠買!但是划不來!日本電壓100 台灣110 所以容易死!買新的吧!假如你住新竹我可以送你 ...

Antlu大,
我在新竹, 您的熱水瓶先留著吧, 目前我還有其他的, 非常謝謝您.
問過原廠, 它們不賣非正式代理的產品零件.

网友C:
nubody您好

              要拆加熱片...只要將8個銲點鑽開即可...

              用3mm鑽尾........將銲點整個鑽透過去.....

              再用tcy786大大所提供的這種電熱片換上......

              到五金行買3mm的螺絲和螺母鎖上......這樣應該就可以!!!....

              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大,
我在新竹, 您的熱水瓶先留著吧, 目前還有其他的, 非常謝謝您.
問過原廠, 它們不賣非正式代理的 ...

約個時間 晚上來拿!! 我住高峰路財神廟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body您好

              要拆加熱片...只要將8個銲點鑽開即可...

A大:
    一鑽就"透"了!! 原廠還有 鐵福龍 镀膜!!

网友C:
拍謝啦....原本以為只是兩片鐵片夾著電熱線(第5.第6圖).....鑽洞就好....

沒想到是......水箱底部連在一起(看後來的圖...才看出)!!!..

抱歉啦......這種點焊死的.....通常都沒救...只能整組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謝啦....原本以為只是兩片鐵片夾著電熱線(第5.第6圖).....鑽洞就好....

沒想到是......水箱底部連在一起 ...

害我還一直在想....鑽洞不就漏水了嗎?  一直想我是不是哪裡誤解了

网友:
nubody 大似乎不願輕易放棄此台熱水瓶,到處向人請益! 未命名 -

网友:
那是用壓模壓進去的.沒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