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如何查詢UPD1070C這類IC的資料

楼主(2013-04-11):
這是從老舊收銀機拆下的零配件...不知這顆 UPD1070C和VFD能不能做成做一個時鐘

但是一直找不到UPD1070C的資料...請教板內大大.如何查詢下列3顆IC(NEC製造)的資料

UPD1070C(40 PIN)........UPD1075C(40 PIN)........UPD455LC(20 PIN)....

网友A:
早安,有整機的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安,有整機的型號嗎?

ciko老師您早

             整機已被我拆光....我只留下機板部分零件.....
             其餘部分...都被阿伯拿去回收了........忘了抄整機的型號....
             我再把機版部分拍照上傳.......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老師您早

             整機已被我拆光....我只留下機板部分零件.....

您的IC資料很是難找,才想說換個管道是否可找到整機的維修手冊.

网友:
看起來像是MCU,恐怕是要寫程式的.....,可能要從VFD(有腳位功能標示)下手了.或請教阿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IC資料很是難找,才想說換個管道是否可找到整機的維修手冊.

回收阿伯前後拿來2台...光看外表推測約都有30年以上歷史
無意中發現...除了一些邏輯IC以外都有上列那2顆IC(1070C和455LC)
大概跑了線路...查覺1070C的輸出端都是接到455LC
1070C的線路....看起來很像是計時用的.....有一個可調電容....又有註明 : CLOCK
而1075C加了電晶體在推動VFD....
所以想來請教板內大大是否有人知曉查詢方法....
早些年的邏輯IC....很多都是 upd...upb..upc....之類開頭的...現在也都查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安,有整機的型號嗎?

网友:
A大:建議你直接用ysc大的電路74595+uln2831那一偏來做成功率比較高!74595、2831我都有從回收場取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寫過趨動程式沒成功率有些字段出不來有的會重疊!!!

网友B:
新聞說:早期的CPU內都埋藏黃金,阿SIR改行當礦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聞說:早期的CPU內都埋藏黃金,阿SIR改行當礦工嗎

特殊IC(陶瓷型的)內部,真的會在內部磨上一片金箔幫助散熱,早期台灣IC廠內,特殊生產線的作業員,都會發有一小罐金箔片來幫IC加工散熱.(金箔面積還不算小,但已鎔解在CHIP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聞說:早期的CPU內都埋藏黃金,阿SIR改行當礦工嗎

帥吧!!!...不要太羨慕我哦.........

有沒有興趣改行啊!!!.....當掏金客???...

早年"灣裡"都是以掏金為目的...只要PCB板上面有鍍金的...通通不會賣....要留下來溶金......

沒有鍍金的....都隨便賣....街頭的電玩板...一片50元....上面約有200多個IC......2N3055(鋁殼)...一顆5元

當時我的APPLE II 就是這樣完成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帥吧!!!...不要太羨慕我哦.........

有沒有興趣改行啊!!!.....當掏金客???...

我手頭上,只看到這個:

這個是古早硬碟的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