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日規RAS-S71Y2冷暖兩用變頻空調室外機主機板故障

楼主(2013-04-11):
最近收到朋友委託看看的日立日規RAS-S71Y2冷暖兩用變頻空調室外機主機板,總共兩片,故障代碼分別是LD301閃七下(熱敏電阻異常)與閃十五下(ACT回路異常),想請問各位先進有沒有相關的處理經驗?

初步拆除內部沒有保險絲熔毀與元件損壞的情形

另外朋友手上還有一片,是最近剛購買的新品,聽他說裝上後吹幾天又壞了,請問這是新品不良還是室外機其他零組件(壓縮機、四方閥、風扇馬達等)或是室內機有異常?

网友:
曾遇過它牌室外機機版,送回原廠修理,回來換過電容以及類似MCU的晶體,送修前 量過電阻跟晶體都沒壞,似乎是程序重燒?!
如果有一片是(本來)好的,吹一吹也變不正常,也許可能真的是狼大懷疑的 室外機其他零組件(壓縮機、四方閥、風扇馬達等)或是室內機有異常
要不要先兩片交換測試看看?小弟的不專業建議

网友:
1.感溫頭給他測量是否異常(25度大約2k).尤其粗配管感溫頭.
2.電壓確認.220v:約290v以上.控制電源:dc17v.  spm:dc15v. dc17v
以上參考一下n_081|

网友:
版大,RAS-S71Y2經查證非公司貨,因為版大未拍實際電路照片,不知ACT回路是否和功率模組做在一起? 未命名 -

楼主:
主電路板(不包括IPM版)
主電路板旁散熱片上的橋整、快速二極體與IGBT*2
HIC板
背面有MCU與EEPROM

楼主: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

IPM子板照片如下:

主人表示交換IPM板,兩塊的故障燈號閃爍次數沒有改變

网友:
提供一個想法
我認為不一定主板故障------兩個壞一樣不太可能-----新板又再同樣故障一般是周邊有問題
檢查其他零件
如感溫器
或接觸不良
壓縮機冷媒也試試

楼主:
朋友剛剛回報,第三片故障情形是閃六下(OH感溫頭異常),只要拔除掉OH感溫頭,壓縮機就可以啟動且無故障燈號

這裡想要請教一下OH感溫頭的阻抗特性應該是怎樣的呢?

网友A:
基本上水貨在台灣無法維修以及保固,因非台灣日立公司貨零件取得很困難
要寄回原產地更換良品還無保證,幾乎是冷氣孤兒?!
日本原裝變頻冷氣很早就進入台灣高雄的大發廢五金
(交流變頻機種應在20幾年前台灣就有)但因零件取得困難以及維修費用不低
現今只要是非台灣日立的公司貨,台灣應無零件可換

以上已偏題
小弟也很想知道故障原因
以及如何完全排除故障

网友:
以變頻冷氣來說目前遇過故障率最高的,要算是感溫器

在無法判斷是否變基板故障的情況下,可以先做的是先檢查感溫器是否不良

變頻冷氣室內機會有2顆感溫器 : 室內溫度感溫器 / 蒸發器(管溫)感溫器
變頻冷氣一對一室外機會有5顆感溫器 : 壓縮機吐出溫感溫器 / 凝縮器(管溫)感溫器 / 室外溫度感溫器
                                                     低壓管(粗管)感溫器 / 高壓管(細管)感溫器

要如何判斷這些感溫器是否不良,在不知道感溫器特性情況下,基本上室內外機全部的感溫器會有2種規格(特性)
室內機的蒸發器(管溫)感溫器與室外機的壓縮機吐出溫感溫器會是同一種特性

室內機的室內溫度感溫器與室外機的凝縮器(管溫)感溫器 / 室外溫度感溫器 / 低壓管(粗管)感溫器 / 高壓管(細管)感溫器這些感溫器特性會是相同的

如果感溫器的端子座與特性跟其它顆感溫器相同,可以用交替法來判斷,例如2顆感溫器交換後故障碼依舊,這就可以確定這2顆是好的,若更換後故障碼變成另一種故障碼,就可以確定這2顆其中一顆壞了,以此類推

也可以用比較法來判斷,測量阻值與其它相同特性感溫器做比較,但這方法誤差會比較大,除非它的阻值壞得很極端,不然負溫度系數NTC會隨著溫度越低阻值越大的特性做變化,可能會在某個溫度時阻值特性才會出現錯誤

以上是我小小的經驗給狼大做參考,如有錯誤還請各位大大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剛剛回報,第三片故障情形是閃六下(OH感溫頭異常),只要拔除掉OH感溫頭,壓縮機就可以啟動且無故障燈號 ...

希望能夠幫助您! 未命名 -

楼主:
感謝GHK949、tsao0427、winse、maxcar、gs1rt、jazz00040以上幾位網友的資訊及經驗提供

測試狀況回報
把原本故障閃7下與閃15下的HIC(綠色表面封膠那片基板)互換後,故障碼就跟著互換了,推測問題可能在HIC上
另外第三片閃6下的拔掉OH感溫線(壓縮機感溫線)壓縮機就可以正常啟動,但壓縮機外殼溫度較高(約60度),運轉時220V輸入電流正常,在外殼上所印的標稱值電流以下(這款71級的額定電流14A),壓縮機阻抗U/V/W間為0.9歐姆,OH感溫器測試低溫阻抗為19K,溫度高一點是22K,與上圖表溫度越高阻抗越小有差距,但不確定朋友指針電表有沒有看正確,朋友有拔家中另一部同為HITACHI但噸數小的OH感溫器過來測試,一樣會跳6下OH故障碼

那時朋友會買日規機的原因是台灣日立沒有進S級大噸數機種

网友B:
第三片閃6下的拔掉OH感溫線(壓縮機感溫線)壓縮機就可以正常啟動,但壓縮機外殼溫度較高(約60度),
壓縮機外殼溫度較高--我猜測有幾種---冷媒問題量不對一般是太多或--外機冷凝器髒---乾燥器髒堵--毛細管或膨脹閥有問題--------
以上供參考不一定正確-----------因為幾十年沒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片閃6下的拔掉OH感溫線(壓縮機感溫線)壓縮機就可以正常啟動,但壓縮機外殼溫度較高(約60度),
壓縮機外 ...

目前朋友也可能傾向冷媒系統出毛病
這部機器是2009年裝的,當時裝的時候朋友印象中施工的廠商沒有抽真空,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网友C:
看到這篇又想到電視有公板,冷氣怎麼沒有公板?

网友:
沒有抽真空---------------這很多自我不要求的會做這種事---
意思是效率變低了----空氣是沒有功能的你一直給他動能在系統循環等於是做白工----那壓縮機溫度當然高
沒有抽真空如原來管內空氣有水氣---------------那是有可能會賭住冰堵
存猜測以上供參考不一定正確-----------因為幾十年沒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又想到電視有公板,冷氣怎麼沒有公板?

有阿-------------只是不是變頻的----------------------很便宜

网友D:
想請教(一個外行人的問題...請包涵),
既然是日規,表示是吃200V AC,而台灣是220V AC,
為何從頭到尾沒有人懷疑是因為AC電壓過高導致?

网友:
小弟之愚見,冷媒全洩掉並抽真空再重新"定量"填充冷煤,測試是否因真空度不足導致壓縮機上表溫(OH)過高!另外IKURA 大提出電壓問題,小弟認為原廠當初設計時應該有考慮到電壓誤差容許範圍,故電壓問題
應該影響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一個外行人的問題...請包涵),
既然是日規,表示是吃200V AC,而台灣是220V AC,
為何從頭到尾沒有人懷 ...

因為電源電壓一般+-百分之10左右都是可以使用
所以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又想到電視有公板,冷氣怎麼沒有公板?

變頻的  還沒有出

各廠牌的壓縮機  都設計不一樣

不過定頻的有  就很單純的控制壓縮機開跟關的那種

不過我是   聽說    變頻的有啦   不過好像很多問題 (兩年前聽到的)   聽到的  沒看到   真實性??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水貨在台灣無法維修以及保固,因非台灣日立公司貨零件取得很困難
要寄回原產地更換良品還無保證,幾 ...

南到大哥也是  高雄人  知道這批變頻冷氣

聽說  這批無敵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又想到電視有公板,冷氣怎麼沒有公板?

變頻可能每一家都不一樣,光是壓縮機的加速減速曲線,電子膨脹閥的控制這點就讓變頻機公板化很困難,還要搭配室內機通訊信號格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電源電壓一般+-百分之10左右都是可以使用
所以不會有問題

因為朋友家裡還有另外六部台灣日立的變頻機種,這些雖是台灣日立進口的,但基板上也是印200V,只不過我朋友那220量出來實際是235,對200V來說可能偏高些(但對於220V還是在10%範圍)
他的第一片基板用了一年半變成跳7下,第二片基板用了一年半變跳15下,第三片基板用了兩天變成跳6下,他家中有另一部台灣日立的小噸數機種是跳9下(通信異常),台灣日立也說是基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到大哥也是  高雄人  知道這批變頻冷氣

聽說  這批無敵好用呢!!

我是台中人,但早期有去大發買冷氣
但哪一批好用,小弟真的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朋友家裡還有另外六部台灣日立的變頻機種,這些雖是台灣日立進口的,但基板上也是印200V,只不過我朋 ...

版大,請問目前處理進度到那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為朋友家裡還有另外六部台灣日立的變頻機種,這些雖是台灣日立進口的,但基板上也是印200V,只不過我朋 ...

狼大朋友家怎麼用這麼多台冷氣,請問朋友是開工廠或公司嗎 ?

會這麼問是因為看到狼大寫的,很多台幾乎都是用了一年半左右就壞了 ? 因此我強烈懷疑是否因為電壓不穩定造成的(當機)
台灣的變頻冷氣剛從日本引進來時,各廠牌幾乎都掛掉,聽說日立也是,我們公司當時也是無一倖免,後來有請日本的工程師專程到台灣來看,檢查結果是說電源不穩定,最後是更改程式才解決問題,如何更改就不知道了 ?

所以我懷疑會不會是這些冷氣是狼大朋友自己從日本買進來的,因此沒有針對台灣電壓的問題變更過程式

网友H:
加油加油

期待問題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大,請問目前處理進度到那了?

目前進度是,故障的兩片HIC交換後故障碼也跟著交換,所以斷定故障點在HIC上,HIC部分需要檢修
而朋友家中的第三片基板,雖然拔除OH後壓縮機會開始走,但冷房能力怪怪的,似乎維持在低速運轉,電流沒有上去,壓縮機外殼溫度大約在55度,而且跳過幾次三下(低速異常),出風口溫度不如以往有個位數的溫度表現,朋友今天有重新找人來抽真空及灌冷媒,但狀況仍舊沒有改變,而且會沒故障碼下跳掉再自行啟動,目前有換的零件是室外感溫、電子膨脹閥、冷媒感溫,OH感溫、四方閥、扼流圈及壓縮機這些還沒換過,目前不敢確定到底是壓縮機還是基板有問題,寫信給日本日立,他們說可以提供零件給台灣日立幫我們維修,但是不保證修好,然後所有的零件都要自行買單,台灣這邊原本購買冷氣的店家堅持基板不會新品故障,目前選擇就是退錢基板歸還棄修,所以朋友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
加上當時裝潢時室內機寬度已經限制了(日本各級機種室內機最大寬度都沒超過一米),所以要換機可能也要把裝潢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狼大朋友家怎麼用這麼多台冷氣,請問朋友是開工廠或公司嗎 ?

會這麼問是因為看到狼大寫的,很多台幾乎都是 ...

因為朋友家中是一間房一部冷氣,沒有用雙胞胎或是一對多的機種,故障這部是客廳+飯廳用,因為大坪數,台灣日立當時沒有進口71級的大噸數機種,所以只能買日規貨,其他的小噸數機種則是向台灣日立採購的,目前也有兩部出問題(一部是通信異常,一部是冷房正常但室外機粗管會結冰),據朋友表示當時跟台灣日立買的台灣用機種打開後內部基板也是標200V,而是否真是電壓造成的問題則是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油加油

期待問題解決

現在朋友與那邊的冷氣業者屁滾尿流中n_09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阿-------------只是不是變頻的----------------------很便宜

當然也要生產有變頻的公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頻可能每一家都不一樣,光是壓縮機的加速減速曲線,電子膨脹閥的控制這點就讓變頻機公板化很困難,還要 ...

想賺這類的錢,自然都得傷腦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然也要生產有變頻的公板呀!

目前我所知道是沒有
如果有FOR各廠的公板就不用被原廠宰了n_050|

网友I:
狼大-有裝接地嗎,加裝接地電源會比較穩定,故障會比較少.

网友J:
在下假設狼大所說之OH感溫為壓縮機排氣溫度感溫器

這感溫器阻值在室溫下應為4X~5X K歐姆
且溫度越高阻值越低

安裝位置於壓縮機吐出管上
作用有
1.壓縮機吐出口冷煤溫度過高保護用
2.他的阻值與控制電子膨脹閥開度與壓縮機轉速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狼大-有裝接地嗎,加裝接地電源會比較穩定,故障會比較少.

有,在日立最初批變頻機種因為接地不良而導致異常的案例發生後,朋友那裏的所有冷氣就已經改善加強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下假設狼大所說之OH感溫為壓縮機排氣溫度感溫器

這感溫器阻值在室溫下應為4X~5X K歐姆

目前朋友有請業者買一條OH感溫線進來,看看會不會正常
PS:似乎大噸數機種感溫線與小噸數機種不同,因為朋友有拆另一部正常小噸數的OH感溫線來用,一樣會閃故障碼

网友:
或許直接向日本日立敘訴該機種出現的問題,購買零件,也是一個解決方式

我亂想的,不一定可行

楼主:
有,有寫信給日本日立,雖允諾維修,但可能是交由台灣日立進行,零件及工資報價不明確,不過可能不便宜

网友A:
基本上此問題就是水貨維修的難題
機子雖便宜但日後維修困難
如已知故障原因及需更換零件
如日本有友人可請他代購寄來

就不須經台灣日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此問題就是水貨維修的難題
機子雖便宜但日後維修困難
如已知故障原因及需更換零件

其實便宜是其次,買水貨原因前面已經寫了,台灣日立沒有進到71級這麼大噸數的機種

网友:
變頻撿知迴路眾多.
故障碼有時只能指引一個方向.提供判斷.
既然是71級的.低壓管應該是5分管.
安裝連抽真空都沒做.安裝可能有些草率.
檢查管路是否有過度彎折.回壓不良.系統因而異常!
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便宜是其次,買水貨原因前面已經寫了,台灣日立沒有進到71級這麼大噸數的機種 ...

版大您好,請問冷氣修好了嗎?

网友:
樓主其中都無說安裝好無抽真空?

為何有人知道?!!

冷煤放掉在抽真空依原廠定量確實液態充填

或許可改善

如以上還無法解決建議放棄

日製變頻冷氣每家邏輯大多不相容

所以到目前變頻冷氣機板故障還是需找原廠

楼主:
朋友已經有請另一家冷氣業者按照R410a冷媒充填程序重新弄過一次了,但仍舊沒有改善
目前在等待OH感溫線的到來

楼主:
目前狀況回報
OH感溫器已到手,阻抗比原本的大一點,但裝上去後仍舊無法動作,目前機器就是開一小時會跳掉,朋友已投降,準備請日本日立維修

网友(2013-05-31):
版大您好,請問冷氣修好了嗎?天氣開始熱了!

网友:
呃...我是那台冷氣的主人
謝謝狼大以及各位大大的幫忙

首先說明一下,日規冷氣並沒有比較便宜,大概還貴上台灣同級冷氣30%以上
2009年時台灣日立71級的機種都是雙迴轉壓縮機,再加上功能被閹掉一堆
所以才會考慮日規冷氣
甚至一直到今年,日立的頂級系列63,71,80NB都還是雙迴轉壓縮機,並不是渦卷式壓縮機
渦卷從53就跳90NB
我家六台冷氣都是台灣日立的日本原裝冷氣,一台S40X2T,一台28ST,其他都是40SYT(這台被台灣日立偷很大)
那台S40X2T前陣子機板壞掉,我看日立帶來的板子上面也是寫200V
所以電壓我猜應該也不是問題?

目前那台71算是修好了,日本日立出零件(壓縮機,機板),台灣日立維修
結果是電子膨脹閥故障導致壓縮機故障,然後順便把機板搞壞掉
所以總共是換了壓縮機,機板,電子膨脹閥

但目前還是有一些小問題
室外機震動及噪音變很大,室內機有高頻音
室外機問題大概還要再抓抓看是什麼問題,大概應該就是壓縮機的防震墊沒裝好還怎樣的
室內機的部份,前幾天試了一下,應該是馬達的軸承問題
所以順便問一下各位大大,不知道這顆馬達該怎麼拆?沒看到半顆螺絲@@
看起來應該是matsushita製品?
ppt.cc/4PTY
ppt.cc/9dWA
ppt.cc/FA2~

网友:
室外機的震動找到兇手了
是冷卻風扇馬達的軸心偏移,所以會有震動
S71Y2的馬達跟40SYT一樣,找日立報價一顆馬達零件費4.6k....

另外樓上我那個問題已經找到答案了,應該是拆了也沒用
那個型號是ARW56C8P30HT  30W DC280V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知道有哪顆馬達可以替代的?

楼主:
特規的高壓無刷馬達...

网友:
看到變頻機板頓時汗顏 ... 本身是空調乙級,老闆是甲級兼技師 ... 在冷凍空調這領域遇到變頻機板的問題還是要轉原廠處理 ...

网友K:
室內機馬達下面有人拆過類似的型號: 28st室內風扇馬達型號ARW40C8P30HT
應該是用一字起子, 從四周溝槽把灰色鐵製蓋板頂出來.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2934119

另外, 室外機散熱馬達還真貴,去年我買日立RAC(S)-45NW 的只要1100元(更正)!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59&p=2#37845711

网友:
身為維修人員能說這我沒辦法嗎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室內機馬達下面有人拆過類似的型號: 28st室內風扇馬達型號ARW40C8P30HT
應該是用一字起子, 從四周溝槽把灰 ...

那兩篇昨天都有google到
室內機馬達那個灰色鐵蓋是用膠固定的,那樣拆會破壞到外殼
不過也沒其他非破壞性的拆法就是了
昨天以為室外機馬達是軸承壞掉,結果照那篇室內機馬達的拆法去拆才發現是轉子偏移,無解
我家裝40SYT的房間剛好是兩台冷氣,所以就把其中一台的室外機馬達先拆給S71Y2用了
馬達一模一樣,連線都一樣長

請教一下,您是直接跑去服務站詢問那個料件的嗎?
我是打電話問幫我維修的日立服務人員
報價4.6k,我就說網路上有人說45NW馬達才1k多,他說對,45NW的馬達最便宜@@
4SYT的就貴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兩篇昨天都有google到
室內機馬達那個灰色鐵蓋是用膠固定的,那樣拆會破壞到外殼
不過也沒其他 ...

"室內機馬達那個灰色鐵蓋是用膠固定的", 我猜測那也是要作防塵用的!
45NW室外機散熱馬達的上下鐵殼, 裡面結合處周邊整圈也有點膠, 外面還有鐵殼折邊固定!

我是直接到日立服務站買零件,告知冷氣機型號就可以,
當時聽到變頻馬達的價錢也覺得很便宜,
因為網路上看到45NW報修價是3500~4000元,工錢真好賺!
你家的S71Y是否安裝水平沒抓好,怎麼故障問題那麼多?

所以買國產也有好處!零件比較便宜,零件也不怕缺料!
你就把買水貨機多出的錢,當作付電費差額及提早換機的補貼費用!
不然即使原廠有代理進口,零件庫存時間也不會很久!

我也有買過代購的富士通冷氣機(日本原裝中國製),
使用一年多就發生不會冷的問題了!
室內機小口徑銅管(< 2分管)彎折處太薄,銅管有腐蝕破洞而漏冷媒.
最開始也是台灣富士通幫忙檢修,先找出漏冷媒的問題,
但是他們不修水貨機,最後也是找外面的冷氣空調店家幫忙維修,
所以現在看開了!不需要追求最省電的機型,
早點換新機的整體運作效能應該會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室內機馬達那個灰色鐵蓋是用膠固定的", 我猜測那也是要作防塵用的!
45NW室外機散熱馬達的上下鐵殼, 裡 ...

那台S71Y2馬達為什麼會壞光光我也想知道
室外機馬達是轉子偏移,其實我是有點懷疑是換壓縮機時氧乙炔有去燒到馬達軸心,所以才壞掉
不然之前馬達是完全正常的

那顆室外機馬達上星期五就請他們幫我叫一顆,到現在東西都還沒到@@
效率實在是很糟糕

网友L:
呃 再自問自答
那顆室內機馬達跟2009年台灣日立引進的S40X2T日本原裝機的馬達一模一樣
日立報價3.1k
所以打算先拆拆看是不是軸承掛掉,不是軸承再跟日立買

网友:
長痛不如短痛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呃 再自問自答
那顆室內機馬達跟2009年台灣日立引進的S40X2T日本原裝機的馬達一模一樣
日立報價3.1k

用手轉就知道馬達的軸承是否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軸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手轉就知道馬達的軸承是否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軸承的問題!

馬達拆前用手轉就有個摩擦的聲音
後來拆開之後才發現是轉子邊有片塑膠片去摩擦到電路板造成的聲音
把那片塑膠片往轉子那邊推回去就搞定了
軸承是ok的,不過我也順便把原廠附的NMB泰國製608軸承換成SKF德國製
現在是完全沒高頻音
3.1k省起來

室外機馬達也換好了
這樣一來就全機修復
總共大概花了快一台28ST的$
很傷,不過要是拆裝潢再換新機應該是更傷
希望這次修完能多撐個幾年....

總之,感謝狼大還有各位大大們

楼主: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