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2顆電晶體是否可替用@@?

楼主(2013-04-11):
各位大大您們好~
小弟有塊控制板故障,查是 pn2222 故障~
但目前缺料中,手頭有2n4401~
看下datasheet 感覺差不多,想請教下不知是否可代用~

网友:
一般不是音響的線路都可代用

网友A:
VCBO,VEBO,VCEO,IC和HFE都差不多,個人覺得可以代用,如果是我,我會代用下去,除非還有其他的問題,不然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BO,VEBO,VCEO,IC和HFE都差不多,個人覺得可以代用,如果是我,我會代用下去,除非還有其他的問題,不 ...

謝謝大大們的說明~
小弟給它用下去了,但同事一直到現在才上機測試~
而測試結果....竟然可以耶@@~
又替他省一筆COCO了,,, ^O^
再次感謝大大們的指導^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