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59XU改裝分享

楼主(2013-04-11):
同樣配線方法已分別將此面板接到6m16及v59xu做測試,配線除了電源觸發外幾乎一樣

依序將遙控接收器,按鍵組接妥
此次裝設乃偷學小張大師5vsb,如此電源板才不會一直處於開啟狀態
由green 指示燈輸出處接一訊號線到電源供應器之power on/off接腳做開關觸發用
再由電源供應器將12v回接公板

正面圖 紅線:5vsb   黃線:power on/off

背面圖 黃線接到第6pin:green

完成 畫面與6m16比相差無幾 (未試過其他輸入)

倘若green接點之2.8v無法觸發電源板,可加裝以下2晶體開關電路

由於裝配手法簡陋,大家看看就好
最主要是想將小張大師低待機手法讓尚未知悉的站上朋友也了解

网友A:
SUILIN大:
我是還沒改啦!
先確認一下
由電源版5VSB經5V TO 12V升壓板供電給v59xu公板
當遙控器POWER ON(v59xu公板)後LED綠燈亮起後,再由綠LED拉訊號給電源板之power on/off接腳做開關觸發用
最後再由電源板供應12V給v59xu公板

應該是這樣吧!
說錯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ILIN大:
我是還沒改啦!
先確認一下

拍謝!沒說明清楚.以下連結是小張大師5VSB改裝說明
沒權限貼連結,請參照友站貼文
1.不用升壓,將L8大電感移除,直接將5VSB接到L8上方接點(U1第三腳),如此就可提供V59工作電壓
2.當遙控或按鍵組啟動V59時,GREEN電位會由0-->2.8V,這個電位就可觸發電源板
3.由電源板拉回之12V是要供應V59及T-CON工作電壓用
另:我矮矮小小的沒很大

网友:
改機器的方法有很多種.
我之前很少改公版
是現在的公板畫質ok.而且價位便宜(一塊幾乎不到$500含線材擋板)
現在的新機價格....快沒頭路了

上次講用升壓板.這次用5v.
用升壓板的原因是.現在的機器有3.3v/sby的.
現在改5v是:有些電源的5v/sby的電流太大.用升壓板會當機(升壓板會過熱)
改機器要見招拆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謝!沒說明清楚.以下連結是小張大師5VSB改裝說明
沒權限貼連結,請參照友站貼文
1.不用升壓,將L8大電感移 ...

在這裡看一下

网友:
我也改好了
感謝SUILIN大及小張大

取下L8電感

不過現在有點小問題
之前我是由電源板5VSB經1K歐姆限流直接啟動高壓板
螢幕不會變暗

現在這樣用遙控器換台或調整音量時
畫面會變暗
再用遙控器換台一下有時會恢復正常有時不會

由綠LED拉出的觸發訊號有試過SUILIN提供的觸發電路(經2顆電晶體電路)
(接這個觸發電路會造成綠LED燈電因第一顆電晶體導通2.8V被接地而不亮了喔)
還是一樣畫面會變暗

所以繼續努力查出是哪出問題

网友B:
你需要找另一個不會隨選台而跳動的啟動信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找另一個不會隨選台而跳動的啟動信號

狼大:
對呀!
這片公版只要選台時電源燈都會跟著閃一下,POWER的啟動信號這樣就會跟著跳動一下這就是造成畫面會暗的原因
看來要把這片公版資料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狼大:
對呀!
這片公版只要選台時電源燈都會跟著閃一下,POWER的啟動信號這樣就會跟著跳動一下這就是造成畫 ...

不然找看看背光啟動信號與面板電源看會不會跳動

楼主:
首先對於本人在未能全盤了解前就發表片斷言論造成困擾表示歉意
小朋友放假佔用電腦,了解狀況無法回應,拍謝
此次改裝是用LG LC320W01面板,本人再次確認裝設於此面板上功能及作用完全正常
只是
有了上述討論,又抓來了中華 CLAA320WA01面板做測試,結果就與lu6666大大所遇上的一般,
會隨著控制而LED會跟著閃動,以至於轉換瞬間會一直觸發電源板,
是否為程序問題造成?今天會再做測試,如有結論會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對於本人在未能全盤了解前就發表片斷言論造成困擾表示歉意
小朋友放假佔用電腦,了解狀況無法回應,拍謝

suilin大:
沒那嚜嚴重啦!
本來面板型號那麼多一定多少會有些問題,如您所說會隨著控制而LED會跟著閃動,以至於轉換瞬間會一直觸發電源板,也許是程序問題
我用的面板是AUO T315X01V5 , 這個部份看看有無其他痞友也試用這塊面板改的看一下會不會一樣情形

畫面會變暗的情形
先試著量換台時前後電壓發現5VSB  12V皆無變動
當畫面會變暗時24V會變成18V左右
所以剛才已經先將電源版所有電容更新

結果情況依舊(比較奇怪的是電源板5VSB經1K歐姆限流直接啟動高壓板螢幕不會變暗,這個部份是運氣好?)

目前準備往高壓板著手我是懷疑高壓板有零件會拉低24V(時有時無)

网友:
純數個人意見

接在lLED的啟動訊號.(V59的LED會隨著遙控器的動作而閃爍).相對的是因為LED燈的HI與LOW而產生變化
但又有人說有些機器是OK的...那問題因該出在POWER board上.
有些電源板的ON.只需要2.5V但有些卻需要到達4V這個跟電源搭配AD板有關

楼主:
更改程序同樣的問題依舊
將兩台電源對調原本正常的變不正常,不正常的變正常,此狀況確定與電源板有關
還在測試其他的啟動方式
趕時間改機的人就直接由INVERTER ON啟動
反正慢個幾秒客人沒啥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程序同樣的問題依舊
將兩台電源對調原本正常的變不正常,不正常的變正常,此狀況確定與電源板有關
還在 ...

suilin大:

我沒多的電源板所以無法交叉測試, 但你說的對可以由INVERTER ON來觸發POWER ON

這樣改OK

換台時綠LED雖然會閃動了,但功能正常畫面變暗也不會了
雖然啟動後慢了2~3秒才亮屏但可以接受
這樣算是可以完工了

謝謝suilin 及 狼大  小張大  wecan  等痞友的幫忙n_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