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E27 9W 黃光LED 燈泡拆開維修求助

楼主(2013-04-11):
led燈拆解

led燈拆解

今天撿了一個 LED燈泡,先上市電看會不會亮,

結果是,上電不亮但關閉後會閃一下,

於是就馬上下手拆了他,電容下有一個 8 pin

的電源控制晶片,看起好像 OB253BAP

但實在看不出是那裡故障,於是上電量看看電壓

結果輸出直流電34.1V,不曉得這電壓是否正確?

得前輩請指點一下如何下手檢查

网友A:
有14個LED,如果是兩串並聯的話,7x3.3v=23.1v,空載電壓34V應該還算正常吧。

每個LED應該大約是0.5W,所以電流應該是約150mA,所以輸出總電流約300mA,用一個100歐10W的水泥電阻當負載,看電壓正不正常應該可以知道電源正不正常。

网友B:
建議先單獨測試每一顆LED是否正常,如果是串聯的其中一顆故障,其他的也就不會亮囉!

网友C:
OB253BAP ---->OB2538AP

网友:
拆過幾顆LED的燈泡,2顆都是N-Channel MOSFET壞掉,
一顆拆不開! 也有可是會能電容壞掉! 請參考我發過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82-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單獨測試每一顆LED是否正常,如果是串聯的其中一顆故障,其他的也就不會亮囉! ...

我檢視板子好像沒有燒燬的地方,是否會因為有led壞了才會造成過電不亮,但關電會閃一下,感覺可能是有led掛了,但如何單獨測試每一顆LED是否正常啊?可以提供要準備什麼工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253BAP ---->OB2538AP

感謝duncan大提供晶片的參考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檢視板子好像沒有燒燬的地方,是否會因為有led壞了才會造成過電不亮,但關電會閃一下,感覺可能是有led掛 ...

先用三用電錶的歐姆檔的*1檔
一一測量看看LED的單顆晶片是不是會亮啊~

楼主:
依照花栗鼠大的指示,一一量看看led是否會亮,結果真的有二個LED比較不亮,我只破壞了一個,晶

粒有三個接點,真的不容易請下來,請問要如何更換LED晶粒才正確啊?是否要使用熱風槍才可以

達成.

感謝各位痞友指點

网友D:
如果沒有備料, 直接將LED二腳用線焊上短路會不會比較快?
下面的鋁基板是散熱用的... 烙鐵不夠力, 真的會不好處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有備料, 直接將LED二腳用線焊上短路會不會比較快?
下面的鋁基板是散熱用的... 烙鐵不夠力, 真的會不 ...

不能短路....LED會燒!!
因為這是"高壓"~"定電流"~短路平均電壓太高~LED在燒!

网友F:
引用 楼主:
依照花栗鼠大的指示,一一量看看led是否會亮,結果真的有二個LED比較不亮,我只破壞了一個,晶

粒有三個接點, ...

你怎把電路板纏起來,這樣散熱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短路....LED會燒!!
因為這是"高壓"~"定電流"~短路平均電壓太高~LED在燒!

牛會這麼想... 是因為手邊的LED燈泡就是這樣改的..

把原本19顆黃光的LED E14燈泡, 改成LCD背光用的12顆白光..
用了好久... 好像也沒事???

當然, 也許牛的認為, 一直都是錯的啦~ (苦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短路....LED會燒!!
因為這是"高壓"~"定電流"~短路平均電壓太高~LED在燒!

eereer12大,請問該驅動板如是定電流,那如果把壞掉拆了以短路來串接,該驅動板不會自動降壓嗎?還是有其他原理會造成led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怎把電路板纏起來,這樣散熱會不好。

那是原本燈體內部的絶緣束,要看機板有無損壞拆開時,是用美工刀切開的,我只是包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短路....LED會燒!!
因為這是"高壓"~"定電流"~短路平均電壓太高~LED在燒!

感謝,真的不能短路,還好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4個LED,如果是兩串並聯的話,7x3.3v=23.1v,空載電壓34V應該還算正常吧。

每個LED應該大約是0.5W,所 ...

羅伯泰您真的很厲害,算的很正確,所我的電源控制晶片應該沒壞,結果真的是LED晶體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真的不能短路,還好有你

要看你手上有什麼工具,
如果有大功率電阻,只要100歐10W跟50歐10W,接上量電壓,如果反算出來的電流是固定的,那就確定是定電流。照理說一般LED驅動通常應該是定電流才對。

如果是定電流的話,那就可以直接把壞掉的LED短路來用,電源供應器應該會自動降壓才對。不過要確認如果是兩串LED並聯的話,要確定兩串的LED個數一樣,不然因為兩串電壓不一致,少LED的那一串會流過所有電流,會燒掉喔。

网友:
一般來說來說是"定電流"~
電壓就不清楚!!
我建議壞的地方採用"串4顆二極體"或"買LED來補上",不然就電阻
當然樓上幾位大大說的:會不會自動降壓?這就要看電路跟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