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3B 不亮維修

楼主(2013-04-12):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VA903B上PI板(PI-SB03)上,編號U902是哪種 MosFET  IC?編號為何?

因為已經被拆掉了,也找不到相關資料

麻煩大家了,謝謝!

手邊沒有照片,先借用一下可愛大的圖

可愛大的ViewSonic VA903B 不亮維修

楼主:
補充說明

IC 位置在(可愛大的ViewSonic VA903B 不亮維修)第4張照片上,中央偏左的位置,編號為U902,

4支腳 的  MosFET。謝謝!

网友:
AP4525GEH

N+P MOSFET

規格查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