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的24吋LCD螢幕(246EL2SBH)畫面混亂

楼主(2013-04-12):
我的螢幕不曉得怎了,之前偶爾開機會如下面的情況,今天就沒救了,一直是這樣。請教網友們,這可能是哪裏壞了?

謝謝。

開機剛開始的畫面

開機剛開始的畫面

開機後幾分鐘的畫面

開機後幾分鐘的畫面

网友:
從圖片我可以看得出來背光跟電源沒壞。。。。

网友:
先確認訊號來源(電腦)是好的

再查修螢幕問題  --->送修 or DIY

网友:
感覺是AD不然就是面板T-CON...
但要拆~~修好需要有功力!

楼主:
感謝幾位回應~ 確定是LCD的問題,因為我有2台,這台過去偶爾就會這樣。

网友A:
从插、清洗屏线一试看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插、清洗屏线一试看情况如何。

過去,以為是HDMI線、或顯示卡壞了,已換過線、與顯示卡。然後發現,什麼線都不接,只接上電源線與開這個螢幕,就會那樣了。所以,判斷是螢幕的問題。

上面第一張圖,就是什麼都沒接的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過去,以為是HDMI線、或顯示卡壞了,已換過線、與顯示卡。然後發現,什麼線都不接,只接上電源線與開這個 ...

看到,菜单都显示不正常。

最简单的,你操作了吗?

开盖,看电容,测电压,从插、清洗屏线;

不行就找公用AD板试;

再不行就细查罗辑板;3.3V、12V、负6~8V、20V是否正常;

再再不行就麻烦大,或许你做到这步,已不麻烦了,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菜单都显示不正常。

最简单的,你操作了吗?

我沒有幾位前輩的能力,不會維修。這台螢幕還在保固內,我決定把它送回原廠去處理。

Philips的保固條款不錯,但處理的流程有些緩慢:  原廠沒有快修中心、或是收件處,原廠會派到府收送。聽起來很省事。但實際上,派快遞到府收送,結果就是光快遞的動作就會秏掉2~3個工作天,再加上維修程序3~5天的排修,估計一週內沒螢幕,電腦完全不能使用了。

對於急要用電腦的人,Philips也有提供備品的服務,但實際上若要申請備品來使用,又得再加上2~3天的安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幾位前輩的能力,不會維修。這台螢幕還在保固內,我決定把它送回原廠去處理。

Philips的保固條款 ...

樓主 …如您是在大台北地區 … 您有需要,請與小弟我連絡,小弟可暫借您乙台 22 吋使用  !

不用負任何責任,一切免費,但需自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如您是在大台北地區 … 您有需要,請與小弟我連絡,小弟可暫借您乙台 22 吋使用  !

不用負任何責 ...

感謝啦~  這幾天,就用notebook渡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 …如您是在大台北地區 … 您有需要,請與小弟我連絡,小弟可暫借您乙台 22 吋使用  !

不用負任何責 ...

我可以借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樓主 …如您是在大台北地區 … 您有需要,請與小弟我連絡,小弟可暫借您乙台 22 吋使用  !

不用負任何責 ...

蘇飛大:

我也想借22吋的,因為現在還在用19吋的

我是來亂的.....快溜

网友:
有可能是T-CON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借嗎

w 大 … 您都開口了,那時上來拿都 ok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蘇飛大:

我也想借22吋的,因為現在還在用19吋的

l 大 … 不用溜 ,要用 … 說一聲就行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 大 … 您都開口了,那時上來拿都 ok !

明天下午到
您又破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下午到
您又破費了

ok 的 …

見短消息 !

网友E:
尚在"保固內"

~~~我想不出有何天大的理由,不送原廠處理~~~

网友F:
保固標籤拆ㄌ原廠會修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固標籤拆ㄌ原廠會修ㄇ

一般會判人為收高價維修費或是當作保固外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尚在"保固內"

~~~我想不出有何天大的理由,不送原廠處理~~~

當然是會寄回原廠,是想說能不能簡單解決,不用寄送。

我急著用呀~~~

楼主:
今天中午收到,4/13快遞來收件、4/23收到。猜測是花了6個工作天.......

維修人員表示是內部的排線有問題,開了20分鐘,看似正常。不過,有一點種像熱融膠的味道,猜測是什麼零件用熱融膠固定一類的。晚上回家再好好試試。

比較讓我難想像的是框竟然磨損成那樣!! 我原來可是好好光亮的!! 打電話給Philips客服,Philips的客服就請維修人員連絡我了解狀況.....

##########

坦白說,除了換框,我不曉得這還能如何解決。維修人員告訴我:沒框的料.....

蠻意外會是這樣的結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收到,4/13快遞來收件、4/23收到。猜測是花了6個工作天.......

維修人員表示是內部的排線有問題 ...

維修中心原在桃園蘆竹,兩年前搬在桃園市慈文路,就一個技師在修(據說是外包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維修中心原在桃園蘆竹,兩年前搬在桃園市慈文路,就一個技師在修(據說是外包 ) ...

猜想是外包。

搞成這樣,超不爽的.......主要還是『在意』,每次看screen,都會看到那一塊。

Philips的客服也很扯,連絡過去,就沒下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猜想是外包。

搞成這樣,超不爽的.......主要還是『在意』,每次看screen,都會看到那一塊。

這應該是非保固的維修瑕疵,通常不屬於保固的範疇之內,因為他沒壞只是不好看,不影響功能???

所以他能推就推嚕????    消保官不知道管不管????

不然妳就告他維修不慎、毀損外觀,有礙觀瞻

但是要自己負責舉證,證明這是送修前沒有的受損,追查運送過程、維修過程,是哪個部分造成的受損

舉證能做到,再說吧!!    但是這種案件到地檢署,應該也不會有結果的,通常請你們自己庭外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應該是非保固的維修瑕疵,通常不屬於保固的範疇之內,因為他沒壞只是不好看,不影響功能???

所以他能 ...

我有送修前的照片。

其實,我沒想過要對方賠,只是,philips的態度太機車了。完全不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