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碁 acer AL1711 維修

楼主(2013-04-12):
同事家裡的螢幕故障無法使用,開機只顯示 acer logo 1秒就沒畫面,要我幫忙看可不可以修好,

廠牌:acer 型號:AL1711 17"的LCD螢幕

google搜尋相關網頁後判斷應該是高壓有問題,先把螢幕拆開再找故障零件

1.先拆腳座,保護罩要先拆掉

2.拆開外殼

3.拆開保護蓋後的電源高壓二合一與驅動板

4.目視零件正常,電容未爆,但電源高壓二合一機板有高溫變色情形
懷疑C5706故障,解焊後量測,沒有燒壞,將有可能虛焊的焊點補焊後,一樣不能開機

5.再次檢查電源高壓二合一機板,發現有2個地方有虛焊現象

6.再次開機測試,這次有正常顯示了

7.螢幕關機後,在未將外殼裝回前,摸了一下電源高壓二合一機板,發現基板上高溫變色區域的零件溫度很高,手指無法停留在上面,包含變壓器與C5706旁的電感與電容都一樣,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原來你修好了,先恭喜,我覺得那是正常的,能加散熱片的話就加吧!!我也修過這台

网友:
過熱的地方 換新的~ 溫度就沒那麼高 元件耗損也會比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