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電源測試原理

楼主(2013-04-12):
正電起動:未啟動時啟動腳電位0.啟動腳加電壓至啟動電位時電源才會開啟
〔5VBS加0ffオ能起動電源板測試+12V+24V+5V]
負電啟動:未啟動時啟動腳有電位.電位降低至啟動電位時電源才啟動.
〔負電起動如何使電源板單獨起動+l2+24v〕請敎各位高手謝謝!

[借圖]

网友:
不太懂意思??

楼主:
如何使這棵電源板不接電視而起動!謝謝指導!

网友:
正啟動:5vbs  on
負啟動: on gmd

是否加電組.跑線路看

网友:
如你自己說的~ 正起動 需5v 你就給它5v  負起動~~就給它 0 v

网友:
這一塊.東元.普騰32吋用的(後面背一個視訊盒.連接線一堆.還有一個外部電源)

這塊LOW啟動.無須附載.就可以直接啟動

這塊壞在一次側........*一顆電阻*出問題(通病)

楼主:
謝謝大師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