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萬用充電器 無法充電

楼主(2013-04-12):
請問各位大大,我買了一台萬用充電,放上電池紅燈亮起,但是正常中電中應該要閃爍藍紅,我只有閃紅色,充電10小時後電池依然沒電,請問各位大大這是怎麼了呢?

网友:
之前我的充電器也是這樣,但換掉二顆電晶體後,就正常了,你試試看吧

网友:
噗!
跟我的好像

先看看變壓器低壓有無輸出
還有二極體每顆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