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C192D需暖機

楼主(2013-04-12):
請教各位前輩:
此螢幕開機後會出現畫面大約2~3秒後就暗掉, 關掉螢幕電源或拔插頭重複測試也一樣,黑屏後用手電筒照螢幕能隱約看到桌面,  但如果電腦開機後放個15~20分鐘就能正常,也不會再黑屏, 經爬文後得知,應為高壓版作祟(高低壓電容爆漿),但拆開卻發現並無爆漿燒融情況。
請教:1.此狀況是高壓版哪幾個電容有問題?
      2.如果不是高壓版的問題,其他部份問題請賜教。

                                                                  甘溫喔~

SAMPO DIAPHS0006D42 P+I板

SAMPO DIAPHS0006D42 P+I板

网友:
燈管不良也會有此狀況!

网友A:
高壓變壓器ng

网友:
電容全換 試試~ 如果元件有問題 全換就知道了
我有過一次經驗 沒換勉強可用 一換完 某元件就#$%@....

网友:
一般这种需要预热后才正常的是电容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變壓器ng

請問高壓是哪顆n_081| 全換的話我會昏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壓是哪顆 全換的話我會昏倒

不會昏倒啦,全塊板子電容也才那麼幾顆而已啊

网友:
吹風機伺候,看吹哪些電容就會正常,換那邊。

网友:
燈管+1

你所敘述的狀況與安定器的狀況雷同..

网友:
把右上角7顆綠色電容全換新就好了

网友:
換一台螢幕就好了......好吧!我來亂的!
先用點燈器還是外接燈管測試一下,確定問題點是在PI板還是在燈管,
照您的敘述兩樣都有可能。

网友:
電容一併更換  並 捕焊

网友B:
那麼多天了不曉得樓主處理的如何了? 怎麼沒有上來回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多天了不曉得樓主處理的如何了? 怎麼沒有上來回報呢!!

沒時間搞送修ㄌ... 今天才拿回來~
我原本按照建議~把右上那6顆電容全換,在拆ㄉ過程中赫然發現其中一顆由底部增高了,終於讓我抓到兇手了
重新裝好之後~背光正常了,當時爽了一下,但卻覺得怪怪的,  不對~畫質怎變差,而且左半部ㄉ畫面少ㄌ一公分
於是,再重新拆開檢查~沒想到再開機卻變成~開機時暗屏無畫面但一下子變全白屏
真ㄉ昏倒~ 所以送修 ,花了0.6k,問維修師父說哪的問題,他簡單只說,我自己換的電容太差(他說他幫我換jp的) 又說排線有問題,我還是覺得他在虎x。
現在回想,該不會是我當時電源版連接驅動版那條排線插反了, 那條排線沒防呆。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有問題再向各位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時間搞送修ㄌ... 今天才拿回來~
我原本按照建議~把右上那6顆電容全換,在拆ㄉ過程中赫然發現 ...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有機會 多多練習吧 偶也是苦練中
另外 標題可以加上(已解決) 方便給痞友們爬文作參考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