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B570 筆電 鍵盤有6個無法按

楼主(2013-04-12):
外觀
型號
背面
Esc,2,w,s,x,b等鍵無法按,拆開後用放大鏡看這些按鍵的薄膜線路已斷
這片後蓋下有鎖螺絲
拆下後蓋
這裡一顆
這裡也一顆
這裡也有一顆
總共三顆
新的鍵盤
料號
鍵盤背面
更換全新鍵盤,再加一個鍵盤膜
完工照1
完工照2
完工照3

网友A:
看不懂你貼這的圖片要表達甚麼 ?????
單純得按鍵 無法使用 基本上都是鍵盤故障 更換一個 就好了  不清楚你貼這樣圖片又不加說明  是要表示甚麼一一

网友B:
ledtv大應該就是更換一支鍵盤的維修流程囉(看圖說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貼這的圖片要表達甚麼 ?????
單純得按鍵 無法使用 基本上都是鍵盤故障 更換一個 就好了  不清楚你 ...

您好,剛剛有事先離開,現已編輯完成,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tv大應該就是更換一支鍵盤的維修流程囉(看圖說故事)^^

您好,剛剛有事先離開,現已編輯完成,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剛剛有事先離開,現已編輯完成,謝謝!

對咩ㄎㄎㄎ  薄膜斷線   我聽說用銀漆可補起來  不知真假 你手頭有可以試試看  呵呵

网友:
沒有拍一下斷線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