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人使用過 Google 的雲端列印嗎?

楼主(2013-04-12):
我個人對這個東東滿有興趣的,但一直對這項技術不得其門而入。所以想請教一下:

1. 昰否該列表機是特殊的規格?還是只要有附 IP 的列表機皆可
2. 作業系統上有無特別的限制

先想到這,若還有其它我再陸續提出,或是歡迎這方面的達人提供你的看法。

感恩!

楼主:
朋友介紹的參考資料,在 uBUNTU 下的,先給大家參考一下:
http://askubuntu.com/questions/1 ... cloud-print-printer

网友A:
很麻煩的, 一般而言, 如果該款印表機有支援雲端列印, 只要開放 ip 就可以列印
如果是傳統式的印表機, 要做到雲端列印, 超級麻煩的,
首先要設定外, 要先把檔案丟到 google 後, 再去列印
當然, 如果是手機讀取 mail 的話, 就簡單多了

沒有作業系統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煩的, 一般而言, 如果該款印表機有支援雲端列印, 只要開放 ip 就可以列印
如果是傳統式的印表機, 要做 ...

請教一下,那麼傳統的列表機,加上所謂的 IP 伺服器(列表機),是否就成為雲端列表機?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那麼傳統的列表機,加上所謂的 IP 伺服器(列表機),是否就成為雲端列表機?

謝謝.. ...

除了設定 裝印表機的那台電腦不能關 不然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那麼傳統的列表機,加上所謂的 IP 伺服器(列表機),是否就成為雲端列表機?

謝謝.. ...

原則上, 是不行的, 因為他無法做到分享, 必須透過另外一台電腦來處理
除非這個伺服器支援遠端列印, 或是支援雲端列印
我幫你到 zot 找找看

先參考這款 http://www.epson.com.tw/connect/

网友:
個人結論是
1.硬體要有支援雲端列印
2.只有ip是不可以的
3.google雲端也可以支援一般的印表機, 但使用及設定很麻煩

网友:
我自己的電腦本身是不關機的
所以這台電腦透過chrome跟google同步後
自然就把(本機)印表分享到雲端去了
這時只要是在其他電腦上,而且也是同帳號的chrome就可以直接雲端列印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目前沒適當的列表機來做測試,待找到後再來試試,謝謝大家的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