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筆電面板時,螺絲座脫落

楼主(2013-04-12):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一事請教,就是在更換筆電面板時,如果支撐面板用的支架螺絲座與上蓋分開脫落了
該如何去補強,或是不需管它,直接將面板換上也可以?
  上列問題煩請各位前輩指教,感謝

网友:
看是否斷裂嚴重,若螺絲座還算完整,小妹我的作法,會用保麗龍膠把螺絲座再黏回去,只是需要一些時間,一層乾掉,再塗一層,一直加厚,增加強度。
乾掉之後的強度還不錯,承受力道還蠻大的,重點在於有去咬到東西。

网友:
先用快乾的 AA 超能膠固定原來位置,再用二合膠塗在螺絲座斷開的地方,待二合膠乾固後便成。

网友:
底座的殼 有破嗎? 三秒膠 是好朋友啊!!!
通常 沒有鎖的話 可能 殼會有點縫隙 容易被掀開
但是應該不影響功能

网友:
塑鋼土不錯用,價格約100元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