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電容_極性識別

楼主(2013-04-12):
請參考.需特別注意最右側的2顆電容識別方法.

网友:
GOOD!! 3Q 很好的參考資料!!

网友:
老師上課,坐好抄筆記!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对初学者很有用哦!特别是Vishay的军钽,极性一般人不容易搞清的。之前我把我IBM X31主板上容易损坏的钽电容都改为Vishay的军钽了,这也算是种打磨吧 。不过价格真的很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对初学者很有用哦!特别是Vishay的军钽,极性一般人不容易搞清的。之前我把我IBM X31主板上容 ...

感謝f大提供此類電容規格,另請教如何從外觀得知其電容量及耐壓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f大提供此類電容規格,另請教如何從外觀得知其電容量及耐壓值?

一般体积越小,容量相对越小。但Vishay的这种电容相同的体积,容量、耐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上边是没有什么标识的,只能从规格书或标签上获取,或者自己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体积越小,容量相对越小。但Vishay的这种电容相同的体积,容量、耐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上边是没有 ...

所以(維修)經驗值是很重要的.

网友:
3Q,很好的資料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n_127|

网友:
感謝大大分祥  真的有學到東西了 謝謝

楼主:
此篇內容介紹,著重於電容器外觀極性判別,而其另一重點為使用於電路中時的極性,該如何正確擺置.(應用於電源濾波時,為並聯連接.應用於AC信號交連時為串聯連接,應用於信號頻率濾波時,則配合電阻形成RC濾波器),下回準備好此作業,再PO文分享.
各位平時在設計電路時,是如何決定電容器極性呢?

网友:
受教了 很實用 謝謝!

网友:
很好的資料,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对初学者很有用哦!特别是Vishay的军钽,极性一般人不容易搞清的。之前我把我IBM X31主板上容 ...

高手,給你一個讚,是自己的筆記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体积越小,容量相对越小。但Vishay的这种电容相同的体积,容量、耐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上边是没有 ...

上面沒印字嗎?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造福我這新手!
期待大大有更多電容的知識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