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漿電視 有聲無影

楼主(2013-04-13):
這是小弟維修的第一台電漿電視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謝謝..

故障原因: 有聲無影
故障機型: LG 42PG60UD-DA

小弟感覺像是(液晶)無背光情形
但是這是小弟維修的第一台

所以懇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應該是背光驅動版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板

全機版圖

如有小弟寫錯的話~~~
也懇請前輩指點讓小弟認識一下板子的名稱
謝謝..

网友:
搞電的東西,wish 大教導我們一個很好的觀念,
吃電的東西,無法正常工作,就量電壓,無電壓或電壓值不對就無法正常工作,
量測電壓數據上來再讓會的朋友幫您抓蟲吧!

還有電漿的發光原理和液晶不同,建議您作些功課,版上有很多文章可以自行參考。

网友:
包包起來 不要問 看圖就好

网友:
可以先找一下論壇有無類似情形及維修文獻參考,或許看完文獻及前輩們發的維修實例可以讓你增進不少喔

网友:
Y板。。和Y上下缓冲板看看,仔细测量Y板VS电压,+15V电压等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
小弟已經在著手量測了~~~
主電源板應該是OK的~~~
電壓值與板上標示的大致相同~~~

現在著手一條一條量測~~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15V电压等
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樣的,
通電後, 啟動電源會自動閃滅三次...
後來發現, 不接 z板, 有聲無影..
估計是 z板 故障 ( 第二張圖.)
還沒時間k文件.再找時間處理啦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以知是( Z板在作怪)???

+15V不到壓力值
輸出只有5V左右

但是就是看不出來所以然????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板子上的此顆IC

RF2001 TP3D

弟1.4顆維RF2001 TP3D

弟1.4顆維RF2001 TP3D

第1與弟4顆為RF2001TP3D 測量有數值
其他為45F122

此顆RF2001 TP3D 量測無數值

此顆RF2001 TP3D 量測無數值

此顆RF2001TP3D量無任何組值

請教各位前輩
是否有相關(此顆IC)的資料

謝謝...

這個Z版的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板子上的此顆IC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RF2001TP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