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的ZIPPY 400W

楼主(2013-04-13):
手上的這顆是HG2-6400G 它在某天被我帶出去坐車之後 風扇就不轉了

幸運的是 外部的3.3V 5V 12V 都是正常 可是該死的風扇 怎麼都不轉

我把電源供應器內部的風扇拆下來 量那兩隻腳的電壓

拿電表量電壓 測到大約是11.58V <--- 這樣風扇應該要轉吧?

可是風扇他還是不轉 我換了別顆風扇 它依舊不轉

比較奇怪的部分是 只要我把風扇接上去 它就一直吱吱叫......

我好奇的地方是 既然電壓都夠 為什麼風扇不轉?

那我風扇接上去 它為什麼又一直叫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換換 12v 的濾波電容試試!

网友:
用直流電源供應器12V直上風扇,看它轉不轉?
轉,就是zippy的問題,接上風扇,上電測有負載時的電壓。

楼主:
我接電源供應器外面的12V風扇會轉

就像上面講的 3.3V 5V 12V 是正常的

可是我接內部的他本來應該要接的地方就不轉

网友:
這應該是溫控的關係,加負載看看溫度到應該就會轉了!

楼主:
壞的當天 其實是電腦突然自己關機 我覺得很奇怪

去看POWER 結果超燙的 第一次碰到POWER 那麼燙

所以說這樣子會不會是跟溫控也沒關係?

网友:
可能溫控電路有問題
測量的是否是連接風扇的接頭?
另外測試裝上風扇後是否能在風扇接頭測到一樣的電壓(有時空接測到的是電阻分壓而來的電壓,但連接上卻無法驅動風扇)

网友:
去量接風扇之後的電壓

空載數值
加載數值

可是不一樣的

楼主:
POWER內部的風扇 我沒接的時候 量那兩隻腳是11.58V

可是我接上去之後 再量會掉壓到2.5X 不知道是為什麼 還滿奇怪的?

网友:
可能是控制風扇的晶體失效或是電路異常

网友:
這情況跟我之前的銀欣POWER一模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0439-1-1.html,我的故障原因是一顆熱敏電阻故障,電阻變大受熱不會降低電阻,換一顆一樣的熱敏電阻就修好了。
你可以往這方面去查看看。

网友:
這很明顯是溫度控制電路有問題
試著量一下熱敏電阻
或者將溫控 pass掉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熱情的回覆 我晚點把ZIPPY拆掉~~~

楼主:
我有查到 cremaker 前輩這樣講

以下網址,看看大家是怎麼做的,給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A2%A8%E6%89%87.html

可是原來的網址不見了...不知道有人知道是怎樣的技巧嗎? 謝謝

网友:
cremaker大貼的連結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2%A8%E6%89%87
其他方法另外從POWER接12V給風扇,繞過溫控電路直接驅動風扇,
或者更換電阻連接可變電阻手動調速,
缺點是風扇速度無法隨溫度升高或降低,
因此知道故障原因才決定買顆熱敏電阻把POWER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