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勳風六吋夾扇扇葉破裂

楼主(2013-04-13):
今天打算把家裡風扇拿出來洗一洗,結果再拆其中一台六吋小夾扇時,拆得太大力,就把其中一片扇葉弄斷了,雖然用過強力膠及熱熔膠黏過,只是裝上去之後還是被甩出來
請問各位大大這該如何修理或是哪裡買得到這種扇葉?

网友A:
幾吋的?
去小北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吋的?
去小北逛逛~

六吋的
應該很難找吧

网友:
基本上買一台新的可能比較快~
因為可能兩個價錢差不多....

网友:
有個方式,用細鐵絲烤火,斷的兩邊挖數個孔,用縫衣針線穿過孔縫好並固定到正確位置縫緊,線和孔還有裂縫位置再點上瞬間,自己曾修過14吋葉扇

网友:
建議: 1 資源回收場買一台 因為比買心的扇葉便宜 2.不建議自行維修,因為就算你可以找到"塑膠融合劑" 也不能保證"平衡"作的出來!! 使用久了 馬達容易掛掉,震動和雜音你一定受不了!! 勳風算是雜牌,不建議修理!! 先前的 除濕機爛到爆除濕力奇差,後來的 雙槽洗衣機也是玩具一台...

网友:
贊成 antlu +1

從根部斷掉,無論再怎麼接都不是好方法,使用時間用不了多久的。

若真的找不到,要有心理準備,買台新的可能比較划算,這台就當做零件機!

給樓主做個參考 ^_^

网友:
熊熊想到"煙屁膠",搜尋一下文章試試看。

网友:
請問軸心幾mm?

或許可以找 tcy786 大大 詢問是否有零件可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