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UPS不斷電系統 GES-V系列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3-04-13):
這台是有點年紀的UPS了。正常時,必須插上市電,按電源開關約3秒鐘後才會開機。
但現在按開關後,會聽到Relay喀喀兩聲,然後沒反應了。(之前正常時都是只喀一聲)

本著痞酷精神,當然要來給它修一下囉。

拆下來的電路板正面,

這是反面,

目視沒看到任何問題,想說是不是UPS有偵測電池電力不足了就不能開機,但量了電池也有13V,放電3A也都還夠力。所以應該不是電池問題啊!
電容看不出有問題,找了很久,還查了所有二極體也沒有任何損壞,最後開始從為什麼Relay兩聲跟一聲不同開始查。

最後發現這UPS的開機機制是,
先由電池供電,按下電源開關後,電源Relay會開啟,之後市電才進入UPS,接下來應該是MCU供電後,再輸出控制使電源Relay持續開啟。
電源迴路是,電池->保險片->電源電容->開關->市電Relay,
接下來查到很奇怪的是,為什麼電池電壓有13V,但按下開關後,電源電容上電壓竟然會掉到0V,放掉開關後,電容電壓竟會慢慢回升。保險片兩頭竟然電壓會差這麼多,這不對吧。結果把保險片搖一搖,竟然會變成有時可以開機有時開不了機。
結論是保險片焊接不良,接觸不良導致保險片兩端有時會變成高電阻,所以開機時Relay只吃得到充電在電源電容上的電,所以Relay會On後馬上Off。

把保險片請下來,確認沒有故障後,再重新焊好回去。(拆下來忘了拍照,補上原廠的保險片圖片)

耶,我的UPS復活了。

修完查過線路才知道,原來這台UPS沒有開機時,即使插著電,電池也不會充電耶!不知道其他的UPS會不會也是這樣?

楼主:
哎,今天心血來潮,又測試了一下這個UPS,結果一樣的問題又出現了。看起來那個40A的Fuse雖然量不出有問題,但其實還是有問題的。找個時間去買汽車用的保險片回來換。

目前暫時先用手上有的普通鉛條保險絲焊上去頂著用,正常運作中。

网友:
如果沒有充電的話,也可能是附近一組LM317為主的充電電路有問題了

楼主:
謝謝狼大指教,

有量過LM317有正常輸出14.5v左右,好像目前只有因為Fuse的關係,才會有問題。焊上新的代用保險絲,目前運作正常。不過只插上市電確實不會充電,一定要開機後,Relay才會把市電送進LM317,才會開始充電。可能是這型的UPS設計上就是這樣。

网友A:
插上市電未開機前,有聽到RELAY的聲音嗎?
正常來說
插上市電,會有市電回路將電容充電
過約3秒後,電容電壓足夠
就會啟動RELAY
電容的電量只能讓RELAY激磁一次
所以RELAY主要電力來源還是電池

小弟這邊有離線式.在線互動式.在線式的UPS
均能插上市電,自動啟動內部充電
UPS大部分都有這功能
除非有特殊顧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市電未開機前,有聽到RELAY的聲音嗎?
正常來說
插上市電,會有市電回路將電容充電

謝謝提點,之前追線路時,除了偵測市電及開關啟動的Relay外是沒看出有其他從市供電的路俓,找個時間再認真的追一下,說不定真的有而沒看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