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2LD3 影像跳動閃爍

楼主(2013-04-13):
繼上個月,這台電視影像有聲無影,後來自已換了高壓版之後正常,但一個月後......

新問題來了...這次找不到頭緒,感覺是Tuner壞了><

狀況 : 看有線電視約一小時後,影像會閃爍跳動,但接D-Sub 由電腦傳影像過來,看了一部電影也不會有異常
(有發現電源板在開機後,會有很小的高頻聲,但電源板量測出來的電壓都正常,電容容值正常
24V > 23.48V  ,   12V > 11.38 , 3.3 v > 3.3v)

已處理:
tuner 裡的電容容值測量,容值正常
tuner 腳位補焊
電源版補焊

想請問各位師父,有遇到這台一樣的情形嗎? 我修不好了 :::><::::

下以為附圖
影像閃爍跳動 ↓

影像閃樂跳動2

影像閃樂跳動2

影像閃樂跳動1

影像閃樂跳動1

電影背後↓

AD ↓

AD版

AD版

視訊盒↓

視訊盒

視訊盒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Tuner 壞掉機率十分低..
拿 scope 量一下視訊盒 CVBS 訊號與主板 ADC IC 應該是小cc 產生的問題...

如果沒有 scope,板內有人在賣 FLUCK 100/200MHz scope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謝謝thwa的回覆

CVBS的量測是不是像下面講的一樣的方式,這是我找站內文章看到的
1.
如果您有示波器, 可以用 DC檔 量測,
<<圖4>>第五個白色文字 CVBS端信號 就是Composite 色彩影像訊號,
一般均稱為Color Video, Blank, and Sync (CVBS) 訊號

Blank 黑階LEVEL, and Sync同步電壓幅度0.3V  有無隨異常畫面 同時變化
( DC LEVEL 為了要看黑階LEVEL)

2.
沒有示波器或是簡單些....
替代法
將TUNER-CVBS 斷開,  以AV的VIDEO 接入, 作判別

3.
機種已有9~10年
PHILIPS 這型FI1236 MK2/F 可能停產 買到運氣
判死刑前 您先就TUNER 模組 +5V 的Vcc 電容更換看看

這類TUNER PACK 便當盒內的電路  我不了解
----------------
4.
    放棄修TUNER時(又沒替換 方案時)
  若是要自用 可以參考上述(2.) 拉出 端子外接選台器
---------------------------------------------------------------------

另外 我如果外接選台器接到視訊盒的AV端,如果可以正常,是不是可以判定主板是正常的
剛查了ADC IC,我不知道哪一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thwa的回覆

CVBS的量測是不是像下面講的一樣的方式,這是我找站內文章看到的

我如果外接選台器接到視訊盒的AV端,如果可以正常,是不是可以判定主板是正常的
剛查了ADC IC,我不知道哪一顆 ><

換電容會完修   TUNER 大ic 的 小電容 不要管(溶質) 換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外接選台器接到視訊盒的AV端,如果可以正常,是不是可以判定主板是正常的
剛查了ADC IC,我不知道 ...

維修真的會讓人走火入魔,早上看到你的回覆,連洗臉都沒洗,馬上就拆下來換電容

tuner型號:JS-6HN /134XH
tuner裡面有二顆 16V 33uf, 50v 4.7 uf,16v 33uf手頭有新品,50v 4.7找到癈板上的拆下來換

不過那小電容實在太難換了...不得以換在tuner的另一面(因為焊點的錫吸不下來>< )
換完後開著電視出去吃飯,回來驗收結果

嗯....我回來了.....failed ><

w大,我看到網路上有買一樣型號的tuner,600元,想買回來直接 換tuner試試,還是你那邊有要賣我

如果換tuner在不行,我就要來試th大 的小CC問題(昨晚我想小CC這名詞想好久......= =)

网友:
照 W大所說的做就對了...

1.小CC -->指的是小電容( Capactior )
2.ADC IC -->主板上 Analoge 那顆 IC, ADC全名應該是 Analoge to Digital Converter
3.鋁質電容替換..用轉的比較快(不過要注意小心 pad掉了)

量測 CVBS 訊號如下

CVBS

CVBS

网友:
鳴 看到SMT 又讓我想到 房間內擺了一台 SMT-30LC1 沒變壓器 修不了 更別說拆了

不過我有修過類似情形 是真的換完小CC完修 只換幾顆只是情況減緩 電容這種東西 真是消粍品
不管有沒有壞 我都是先換~ 運氣好就完修 運氣不好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真的會讓人走火入魔,早上看到你的回覆,連洗臉都沒洗,馬上就拆下來換電容

tuner型號:JS-6HN /134X ...

我找看看
有的話通知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外接選台器接到視訊盒的AV端,如果可以正常,是不是可以判定主板是正常的
剛查了ADC IC,我不知道 ...

誤會大了,看完th大的回覆,是不是w大你的意思是連紅色的區域電容都要換??
我早上只有換綠色區域的兩顆 16v  33uf , 50v 4.7uf 的電解電容

紅色區域應該是鋁質電解電容吧,我通常.............認為它不會壞ㄋ= = 我把它當固態電容了

下圖就是我換電容的tuner,電容原本在上方,因為拆下來後,焊點就沒辦法"清通",所以只好直接焊在下面= =

网友B:
那類電容說實在,某些情形下故障率還蠻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誤會大了,看完th大的回覆,是不是w大你的意思是連紅色的區域電容都要換??
我早上只有換綠色區域的兩顆 1 ...

對呀 換好了
再看如何

tuner型號:JS-6HN /134XH
這我有 給我寄送位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呀 換好了
再看如何

w大實在太感心了!
我發訊息給你了,  我收到後馬上換上試試,這假日也會去採買鋁質電容

如果換上不行,我在寄回去給你,外加精美小禮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類電容說實在,某些情形下故障率還蠻高的

連狼大都出來了! 我好榮幸呀!
我還記得狼大有說過,那種沒防爆線的電容更難查覺故障
看來我沒把我這台電視修好,太對不起版大和版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實在太感心了!
我發訊息給你了,  我收到後馬上換上試試,這假日也會去採買鋁質電容

先聲明是舊的(良品)
我寄給妳

网友:
我手上有台電視盒 接電腦螢幕的那種 是電容全換完修 給您參考
症狀跟你說的差不多n_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