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碼快手 (簡體字 與 正體字 快速轉換)

楼主(2013-04-13):
大家除了上痞酷網外,應該也常需要上對岸的網站吧!

到對岸的網站上有時要發文時,為了配合人家的論壇,打的中文字要再轉成簡體,常要複製、轉換、再貼上,有點麻煩。
馴碼快手這個程式之前有痞友提到過,還蠻好用的,但好像沒看到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我有試過用ConvertZ的快速鍵功能,但好像還是沒有這個好用。

這個程式是專門用來做線上輸入轉換的。好像是Freeware,由胡克儀先生寫的,但好像找不到原網站了。

使用方式,如程式的"關於我"所介紹,

以這篇文為例,原來打完字是這樣,

只要按一下 "Ctrl - 上",所有的字就馬上轉成簡體字。

要從簡體字轉回正體字也是一樣簡單,非常方便的程式,不管在WinXP或Win7上使用都沒有問題。

网友:
我都用"新同文堂",直接在Chrome網頁上打完後轉換,全選複製,再按F5重新整理網頁,貼上後發表就可以了...

网友:
我們蝦米一族的,
才是真的方便啊!
,,CT     <--    打繁出簡模式,
,,C       <--    簡體模式,
,,J        <--    日文模式,
,,T       <--    繁體模式,
,+英文字母     <--      ASCII圖模式,

雖然,嘸蝦米要錢,要學也要一點時間,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原創者劉老先生,
雖然,他已經當仙了,
但是,還好有兒子接下來,
雖然,市面上有很多版權上的疑問,
但是,好用的東西,就是好用,
我自己用的就是買來的正版喔!

楼主:
呵呵,大家都有習慣好用的方式啦。

我用這個主要原因不是只有打字用而已。是在那都能用,論壇發言能用、記事本能用。常常下載來的文件檔名是亂碼(簡體的Unicode),一鍵改檔名。說明文件裡面是簡體字也是一鍵就轉回正體字。所以才一直用這個。

大家有適用的工具最重要囉。

网友A:
這個軟體在 chrome 似乎無效?

windows 7 64 + chrome
其它軟體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軟體在 chrome 似乎無效?

windows 7 64 + chrome

我也是一樣的環境耶!Win7 64bits + Chrome版本是26.0.1410.64m,正常使用沒問題。是沒辦法轉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樣的環境耶!Win7 64bits + Chrome版本是26.0.1410.64m,正常使用沒問題。是沒辦法轉換嗎? ...

是啊,不理我,沒反應

不知道是不是跟多實體有沒有關係

楼主:
這還蠻奇怪的,我也沒做什麼設定就沒問題。(相容性或用管理員權限都沒設),有沒有可能是跟Chrome的"擴充功能"衝到啊?

不好意思,請問"多實體"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還蠻奇怪的,我也沒做什麼設定就沒問題。(相容性或用管理員權限都沒設),有沒有可能是跟Chrome的"擴充功 ...

其實是 多 profile
"C:\Program Files (x86)\Google\Chrome\Application\chrome.exe" --user-data-dir=C:\ooxxooxx

捷徑複製一份,然後改 user data 路徑,在那之前,先建立資料夾

可能是跟額外裝的東西衝到了吧,但我額外裝的東西,跟快速鍵都沒有關係咧…
也可能是我有修改 user data 的關係吧,總之會遇到 bug,另一個實體並不會

楼主:
原來Chrome還可以這樣用,學到了,謝謝。

我有試過開新的user-data-dir,一樣是OK的。說不定把所有額外功能先全關掉不知道會不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Chrome還可以這樣用,學到了,謝謝。

我有試過開新的user-data-dir,一樣是OK的。說不定把所有額外功 ...

當初會弄這個是為了家人玩 fb 遊戲開多帳號
外掛也會確實的分開,暫存檔啊…什麼的

現在就開多實體多分頁,如果其中一個網頁 crash 的話,還不至於全部的頁面全死,而需要重新載入
注:當發生crash時,導致視窗全部關掉,重新打開瀏覽器後,按ctrl+shift+t,可以還原crash前的所有頁面

另外,是我誤會這個軟體的功能了
在網頁的 input / textarea 有效,其它無效
在軟體的 title 有效,或軟體的 input area 有效
在 text 軟體全文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初會弄這個是為了家人玩 fb 遊戲開多帳號
外掛也會確實的分開,暫存檔啊…什麼的

嗯嗯,這程式最主要是用來輸入轉換用,快速方便。要改網頁內容應該一堆Chrome的額外功能會比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