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泰仕 PROVA 803 三用電表

楼主(2013-04-13):
  無意間拿到這一台 三用電表,還沒有使用說明書,只能簡單的使用一般功能,可以量測電容 TTL 聽說還可以紀錄1萬筆的資料,...

正面

背面

  開機全部顯示的畫面壯觀吧!!

電壓功能

TTL 功能

因為找不到資料傳輸的功能,所幸拆開探究一下
背面上方(後來知道這是資料傳輸的部分)

保險絲
小缺點是電池扣比較鬆!!

電路板

紅外線發射/接收部分

希望能夠拿到相關的資料傳輸線路,要不然又要花一大筆費用...

网友:
這台是雙通道並有資料記錄(Data logging)功能的電表,功能相當不錯
傳輸線可能要找TES/PROVE問看看有沒有辦法買到
http://www.tes.com.tw/801803c.htm

网友A:
現在許多新式掌上型電表,大都改配備為紅外線式資料傳輸.可能要向經銷商購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許多新式掌上型電表,大都改配備為紅外線式資料傳輸.可能要向經銷商購置. ...

CIKO大:
   拼一下!! 看可不可以把這錢省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
   拼一下!! 看可不可以把這錢省下來!!

可參考或借用對岸優立德數字電表,所附的紅外線資料傳輸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大:
   拼一下!! 看可不可以把這錢省下來!!

請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回ciko兄,
我本來也有這樣想到的啦!
但是,考慮到假如沒有pc端的匹配的程式的話,
可能還是沒有用的啦!

要不然,我有一條優德利的線,
阿乾兄,有需要,你知道的,
跟我說一聲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CIKO大:
    還是你的訊息多!!(神通廣大!!) 我會跟 FATZEROS大 借來"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ciko兄,
我本來也有這樣想到的啦!
但是,考慮到假如沒有pc端的匹配的程式的話,

FATZEROS大:
   給我一週時間,沒解決就跟你借來"參考"!! 我想 這應該是把 RS232轉成 光的信號吧!! 他有兩個燈 可能是一個發射一個接收!!  TES 的軟體已經入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給我一週時間,沒解決就跟你借來"參考"!! 我想 這應該是把 RS232轉成 光的信號吧!! 他有 ...

記得在PC的附屬程式中內的超級終端機可拿來當通訊軟體應用,詳請要自己研究.也要感謝f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在PC的附屬程式中內的超級終端機可拿來當通訊軟體應用,詳請要自己研究.也要感謝f大幫忙. ...

ciko大:
   先前 LEGION大有給 串口大師 可以測試!!  手頭有一個紅外線 USB  ,BAFO USB To trDA 只是是專屬紅外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給我一週時間,沒解決就跟你借來"參考"!! 我想 這應該是把 RS232轉成 光的信號吧!! 他有 ...

給你一個方向...

他兩顆顏色不一樣......應該是一顆接收...一顆發射.......(我猜有顏色的是接收.....沒顏色的是發射)
應該是對應到內部晶片UART的Rx以及Tx.....一般電表都是9600bps吧...

最簡單的是先直接焊線到板子上取出信號....變成TTL訊號做分析處理.....
不過記得位準的處理還有訊號是否反相(這跟你取的訊號點有關)......看你是要用LM339比較器或電晶體處理應該都可以......反正速率也不快.........解決後再進一步改為紅外線傳輸..

上面處理...還要看是否有協定.....比較怕的是它要由電腦端送出命令...電錶才會回應出資料...

==========

UT61E那條線只有電腦接收功能而已....電表單純每秒鐘一直送出2~3次量測的數值而已....
它RS232型號的線是偷用RTS還是CTS訊號(哪一根忘了)ON時當供電....所以串口大師也不一定可以用....必須能夠手動強制控制RTS還是CTS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一個方向...

他兩顆顏色不一樣......應該是一顆接收...一顆發射.......(我猜有顏色的是接收.....沒 ...

今天從網路上抄了 發射 接收的電路,把 USB 轉 RS232 的電路 發射處 5V -->470R -->LED -->RS232(TTL) TXD ,接收 5V-->2.2K-->接收光電晶體-->地  2.2K--> RS232(TTL RXD) 作成一組 發射 一組 接收 使用串口大師 一個COM3 一個 COM9 可以收到 發射信號,但是可能是 信號相反還是其他原因!! 他的讀值不太一樣(相同的鮑率)...
另外一個問題是 TES 的軟體只接受  COM1 或是 COM2 我的USB轉 RS232卻是 COM3 所以不能用!!
看樣子只能 使用傳統的 RS232--> RS232/TTL 位準轉換!!

另外: 我看了 其他UTI 的是利用電表上面直接設定相關輸出模式 取樣週期... 而 TES 則是用 軟體設定,這表示電表上必須要一個發射(量測的資料)一個接收(電表的相關參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從網路上抄了 發射 接收的電路,把 USB 轉 RS232 的電路 發射處 5V -->470R -->LED -->RS232(TTL) T ...

阿乾兄:
這裡可以改啊!

看了imcrazy兄的說法,不知道使用max232的tx和rx加上紅外led,
再加上usb轉TTL(PL2303或CP2102),之後再使用PC端程式,
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這裡可以改啊!

並不需要max232.....

只需要PL2303或CP2102 加紅外線發射及接收LED就可以了...

不過要注意訊號是否被反相.......(這部分牽扯到電路設計的問題,要先自行驗證一下,該怎樣才是對的)

比如說電表端是直接驅動,那麼它輸出High,LED會發光.....

而你接收端電路如果是用紅外線光電射極耦合配合一顆上拉電阻...此時得到的訊號是反相的.....亦即得到輸出是Low...........如果原本電表他送出前有自己反相,則訊號可以直接用....否則還要再將射極耦合的信號反相一下(用反相器或是電晶體處理都無妨)

這是UT61E的USB接收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並不需要max232.....

只需要PL2303或CP2102 加紅外線發射及接收LED就可以了...

感謝imcrazy兄的指導的啦!
剛才還打錯名字,真是對不起的啦!
因為看到電位轉換的字樣,以為需要max232等的元件,
原來不需要啊!
謝謝謝謝!

找了一下,這裡有相關討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19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這裡可以改啊!

FATZEROS大:
   感謝啊!!從來不知道有這個功能!! 剛剛因為只有"發射"功能!! 所以已經實驗到可以 "下指令"了!! 看看今晚可以不可以 把資料讀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並不需要max232.....

只需要PL2303或CP2102 加紅外線發射及接收LED就可以了...

imcrazy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料!! 現在已經可以使用了!!
整理好之後再PO出來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料!! 現在已經可以使用了!!
整理好之後再PO出來分享!!

恭喜阿乾大終於完成連線任務,有試著輸入一待測值,並觀察讀值是否正確?
另電表上DCmV的功能有異常嗎(燒毀)?

楼主:
網路上找到的參考電路!!
本來還有 紅外先接收IC型但是效果不佳!!

先作一組發射!! 一組接收!!使用串口大師 確認發射接收OK!!
發射!!

接收!!

以上這兩個零件來自"VHS錄影機"的板子!!

使用描圖紙或投影片描出發射接收的位置!!

焊好後先測試確認功能後再補足熱熔膠!

USB轉 RS232 回收廠的寶物

完成品

非常感謝 CIKO大 協助取得相關資料!!!
非常感謝 FATZEROS大的指導,把 COM3改成COM2!!
感謝 IMCRAZY大 提供寶貴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阿乾大終於完成連線任務,有試著輸入一待測值,並觀察讀值是否正確?
另電表上DCmV的功能有異常嗎(燒毀) ...

CIKO大:
  剛剛測試了一下!使用 HP電源輸出 mV給他,有點誤差不知道 誰的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買來的時候就有這些記號!! 找時間用酒精把他擦掉就更完美了!!
  謝謝你的大力協助!!

网友D:
請問阿乾大:
電表上DCmV檔是小數點幾位數呢?
對這台電錶關注很久,但它的價位讓我下不了手
DCmV檔想用來量測Load cell信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阿乾大:
電表上DCmV檔是小數點幾位數呢?
對這台電錶關注很久,但它的價位讓我下不了手

直流電壓 : ( 輸入阻抗 : 10M) ( 過載保護交流電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0mV 0.001mV ±0.2%±9dgts 1
600.00mV 0.01mV ±0.04%±6dgts
6.0000V 0.0001V ±0.04%±6dgts
60.000V 0.001V ±0.04%±6dgts
600.00V 0.01V ±0.04%±6dgts
1000.0V 0.1V ±0.08%±6dgt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壓 : ( 輸入阻抗 : 10M) ( 過載保護交流電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0mV 0. ...

謝謝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謝謝提供!

Load Cell輸出電壓偏低,相對於電表誤差值有些偏大,數據僅能當參考.建議從IA輸出級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阿乾大:
電表上DCmV檔是小數點幾位數呢?
對這台電錶關注很久,但它的價位讓我下不了手

新品我也下不了手啊!! 剛好 回收場看到這一台!! 回來發現電池沒裝!! 電池夾鬆脫!! 算是幸運啦!!缺 探棒 & 信號傳輸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壓 : ( 輸入阻抗 : 10M) ( 過載保護交流電 1000V)
範圍         解析度      準確度
60.000mV 0. ...

CIKO大:
   專業術語!! 我看不懂!! 感謝幫忙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oad Cell輸出電壓偏低,相對於電表誤差值有些偏大,數據僅能當參考.建議從IA輸出級推算. ...

IA級是指儀器放大器(instrument amplifier)?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A級是指儀器放大器(instrument amplifier)?

狼大好,是的,IA(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指儀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好,是的,IA(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指儀器放大器.

CIKO大:

  這是 OFFLINE 紀錄後 上傳存檔畫出來的!!

鋰電池充電的曲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大:

  這是 OFFLINE 紀錄後 上傳存檔畫出來的!!

看來又多了記錄功能,下載的軟體也可正常操作,阿乾大福氣不少.

网友:
非常不错的表,非常厉害的楼主!
双通道的万用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哦!
该表配置的作图软件真不错。我的是UniTrend的UT71D,也有光藕合USB 串口进行传输数据、数据采集。但配备的软件界面有点傻。我的表能离线记录9999个数据,最小时间间隔为1秒。不知楼主的这个表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又多了記錄功能,下載的軟體也可正常操作,阿乾大福氣不少.

Ciko大:
沒有你的幫助就沒有這些功能啦!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