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JLD-320V2 分級密碼求助

楼主(2013-04-13):
這台是朋友回收場拿的
不會修拿來給我弄的
也因為沒有說明書
所以不知其分級密碼為何
懇請大大知道的告知小弟一下

拿到時背光不亮 經量測5V 12V 都有 但沒有24V 量測二個二極管己導通

一個SB20100FCT AND  SB20200FCT
換好後就有正常畫面了

但有時會出現以下畫面
再隨便按搖控器就會跳出正常畫面
猜想為分級保護的關係

PS 圖片有點小

正常畫面

不定時出現的畫面

网友:
工模設定

网友:
H+plus JLD-320V2 錯

Hi+plus JLD-320V2 對

楼主:
感謝w 大的指正 沒注意到

這是在tv設定裡的 分級保護 設定
因為不知其密碼為何?無法進去設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 大的指正 沒注意到

這是在tv設定裡的 分級保護 設定

多言莫怪
您有主板圖片嗎
有沒有檢查(按鍵)漏電或故障 遙控器有沒有故障
清空24cxx 或 換新 不要動到 有資料那一個
再來 就慢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言莫怪
您有主板圖片嗎
有沒有檢查(按鍵)漏電或故障 遙控器有沒有故障

目前電視我朋友己拿走了~
因為我有查也有人有此情況
是說童保護設定開啟的原故
也因為它是某些台會有此情況才會發生
所以我想應該是不會有什麼故障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電視我朋友己拿走了~
因為我有查也有人有此情況
是說童保護設定開啟的原故

但沒有(元)設定 密碼,只有清空一途。
我也沒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沒有(元)設定 密碼,只有清空一途。
我也沒轍。

嗯~那是最後一途了~
不過那要換元件 就要看對方了
畢竟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