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的 ma-770 主板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3-04-13):
我以經量過了p跟g了但是rst不知是那個iic,插上除錯卡不會跑燈全亮該從那邊著手呢?!
請各位先進大大賜教!!

网友:
rst  不是指哪顆ic 供電不正常也會造成沒有復位  如果供電 跟時鐘 都正常 沒有復位的話可以先刷bios看看
主板維修 是要能理解整塊版如何工作 才有辦法查修 不是看哪顆ic 壞掉 就修哪 沒那樣簡單

楼主:
我已經重io的ic上有量rst腳位是有電的!!
那不好意思請教一下時鐘是rtc?
水銀電池有3v也刷過bios了因為公司有燒錄器...

楼主:
io ic是it8717  pwm是isl6323   看很多大大說技嘉主板常壞要怎檢查重那取料??!!謝謝問題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io ic是it8717  pwm是isl6323   看很多大大說技嘉主板常壞要怎檢查重那取料??!!謝謝問題很多... ...

維修主板 沒有明牌啦 都是一步一步來 p.c.r 光 p就分  開機電路 cpu供電  pci-e供電  記憶體供電  io 南.北 橋等
你都查過 這些功都正常嗎

楼主:
開機電路 cpu供電  pci-e供電  記憶體供電  io 南.北 橋 因為是新手所以..沒有也沒有好的因為兩片都死了= =+....cs井連跳的不會跳一下....應該也沒有vcore...ps我也不知道是那顆電感....懇求大大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