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問題!老菜鳥請教......

楼主(2013-04-13):
昨天忽然產生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的問題!
這台是買二手的還不到半年!想自己上網研究一下,能省則省!不想送修了,
我是老菜鳥,以前讀電子科(混)!!!!不太懂電視原理結構,
請各位高手指導一下,該如何把它救回來!感恩..........

把背板拆下後圖片

有一顆450WV 100MFD的電容微凸

网友A:
基本工作就是目測損壞元件更換 修好後也撐的久(最好是電容全換)
有聲無影 很常是高壓點不起來 但AD正常
先把電容換了 再試試 如果有點燈器可先測燈管會不會亮先
之後再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高壓版換掉就好了

网友B:
BENQ-30吋液晶電視DV3070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157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工作就是目測損壞元件更換 修好後也撐的久(最好是電容全換)
有聲無影 很常是高壓點不起來 但AD正常
先 ...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Q-30吋液晶電視DV3070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 ...

這篇文以前看過!
還是感謝你......

楼主:
如何測燈管?怎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測燈管?怎拆?

買工具 大功率 燈管測試組 接上變壓器 直接~接不用拆
測會不會正常點亮 兩端有無異聲~
再好一點的 家電測試儀 不過還沒開跑(團)
下圖為借圖 僅供參考呦 ~ 購買什麼看個人喜好

網路上的借圖

網路上的借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工具 大功率 燈管測試組 接上變壓器 直接~接不用拆
測會不會正常點亮 兩端有無異聲~
再好一點的 家電測 ...

何時開團,我也想買 ><
愛死 DIY維修了!

楼主:
請問新竹市哪裡買的到450WV 100MFD的電容?
問了好幾家都沒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新竹市哪裡買的到450WV 100MFD的電容?
問了好幾家都沒賣!

450WV? 這屬於那種電容? 我是頭一次聽到
WV跟V差別?
方便拍張電容編號的照片嗎 我有點好奇 沒看過
只找到下面這種的~

網路上抓的圖

網路上抓的圖

网友C:
WV就是Working Voltage工作電壓
MFD就是微法拉,常見的μF

网友:
450v  100uf

网友:
有可能是 Snap-In type (牛角電容)

PT General, High Temperature , Long Life 200 to 400 (電壓範圍) 68 to 1000(容值範圍) 105℃ 4,000 hrs
PG Smaller size with higher ripple current 200 to 450               68 to 2200               105℃ 5,000 hrs

Elite [snap-in] PG Series.pdf (179.08 KB, 下載次數: 22)
Elite [snap-in] PT Series.pdf (135.42 KB, 下載次數: 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WV就是Working Voltage工作電壓
MFD就是微法拉,常見的μF

我問了一下,版主說的沒錯!
WV=工作電壓
MFD=μF
今天問網路材料行說可以用100uF/400V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了一下,版主說的沒錯!
WV=工作電壓
MFD=μF

這很多人賣 先換看先吧~

网友:
那顆應該沒壞~~那是電源板上的~~都有聲音了~~電源板應正常~~~
有聲無影~~高壓板的成份居重~~~~問何謂高壓板的話內~~請先爬爬文~~~再說吧~~

网友:
這種大電容,讓他躺下比較舒服,站著容易長高,千萬小心
如果空間允許,建議你買耐壓高一點,比較安全,畢竟高溫下容抗會降低,而且也比較耐高溫,
這種錢千萬別省

网友:
可以搜尋 明碁顯示器的通病, 這是大陸技術學校,楊林海講師,拍攝的教學影片,
相信你會有收穫的

楼主:
補一下型號

楼主:
請問這台的高壓板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台的高壓板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台的高壓板在哪裡?

紅框裡找找...有好幾顆高壓線圈的那塊

楼主:
請問高壓板是放在裡面嗎?如何拆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壓板是放在裡面嗎?如何拆出來?

拆螺絲呀!
像剝洋蔥
一層一層拆

楼主:
終於拆下來了...

网友B:
暈~~~

3#
4#
都直接給答案了,還在原地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暈~~~

3#

第一次拆機!多多包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光光

樓主 … 您辛苦了 !

您沒先量一下電源板有沒有24v 輸出???
如果是修高壓板…… 不用搞到拆面板啦 !

話說回來 …
這可以確定 …  燈管是 ok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 您辛苦了 !

您沒先量一下電源板有沒有24v 輸出???

唉...快30年沒碰!都還給學校了!
最近接觸電子產品多,又想重新復習一遍...
現在電視情形是有聲無影,那是代表電源部份OK嗎?
接下來應該往哪查下去才正確?

网友E:
說實在的  我就去年底遇過這一台30"一樣問題..有電無畫面....找到這篇之後...跟板主一樣問題..都是高壓線圈同一位置故障[檢測跟問題相同]..網拍買兩顆預備更換...真的就給他修好..測試到過年後才還對方[過年用這看盡...很多片]...沒有遙控器的話 這台就很難用..很多設定都靠這遙控..有機會的話 多拷貝幾支 會有幫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實在的  我就去年底遇過這一台30"一樣問題..有電無畫面....找到這篇之後...跟板主一樣問題..都是高壓線圈 ...

請問是電源部份的高壓線圈?還是其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快30年沒碰!都還給學校了!
最近接觸電子產品多,又想重新復習一遍...
現在電視情形是有聲無影,那是代 ...

樓主 … 個人意見

因您對液晶電視的架構並不了解,小弟強烈建議您 …… 多搜索教學文來看 !
這類文…在本站有非常多的好文,那些都是先進前輩的心血,請仔細閱讀 ,您一定有收獲 !

    … 如您真的有心想學,就一定看的懂,
但如您是單純的想修好這台電視,只想知道答案,
也一定沒耐心去看那些文,同時也失去您到這的基本意義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 個人意見

因您對液晶電視的架構並不了解,小弟強烈建議您 …… 多搜索教學文來看 !

感謝建議!明天再努力爬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明天再努力爬文...

不用客氣 ,如還有疑問,我們再一起討論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光光

不用拆到這麼裡面了啦,到高壓板那裡就可以停住了

楼主:
請問用電錶歐姆檔量高壓線圈,八顆裡其中7顆的1~2一組,7~8一組有阻值,
另一顆圖片紅字的只有7~8一組有阻值,1~2一組沒阻值,這能判斷這顆是好是壞嗎?

网友:
利害 連面板也拆ㄌ 小心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電錶歐姆檔量高壓線圈,八顆裡其中7顆的1~2一組,7~8一組有阻值,
另一顆圖片紅字的只有7~8一組有阻值,1 ...

恭喜…您抓到兇手了!

网友:
換高壓線圈,不如直接高壓版換掉 這片便宜

网友:
板大不錯ㄛ拆光光練技術

网友:
對阿, 高壓板換掉, 先修好累積經驗值 跟成就感, 以後再進階
因為這片藏很裡面, 也許散熱不太好.其他顆日後也容易出問題.
我也有一台benq dv3070 開機閃一下,估計也是同樣的問題,懶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電錶歐姆檔量高壓線圈,八顆裡其中7顆的1~2一組,7~8一組有阻值,
另一顆圖片紅字的只有7~8一組有阻值,1 ...

答案既然出來了 修的方式看是換零件或整塊換 就看您了n_148|

楼主:
聽說I320B1-24的板子可直接代用E206453 V144-301的板子?
有大大這樣用過嗎?螺絲位置合嗎?

I320B1-24

E206453 V144-301

E206453 V144-301

E206453 V144-301

楼主:
請教4006A高壓線圈後面數值有關係嗎?
或者是只要4006A都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4006A高壓線圈後面數值有關係嗎?
或者是只要4006A都可?

因你說有聲+影 無背光 猜想是高壓端異常 造成跳保護
電容建議更換是因外觀有異常 通常是先換~ 日後也撐得久
有些就算外觀正常 容值不足 我都是直接換掉

維修新手基本工作就是 外觀異常排除 再針對電路電壓作測量
除非很熟或直覺式的就知道問題所在~ 就不用先換

至於零件 可發在徵求區 應該會有人回 換整塊也同方法~
善用關鍵字 4006A 就知道那有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你說有聲+影 無背光 猜想是高壓端異常 造成跳保護
電容建議更換是因外觀有異常 通常是先換~ 日後也撐得 ...

電源電容已換450V/100uf(沒用)
直接查高壓線圈8顆其中有一顆組值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電容已換450V/100uf(沒用)
直接查高壓線圈8顆其中有一顆組值不對?

同樣的8顆數據本來就該相同 不是嗎~

楼主:
有一顆數值不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536&pid=5446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4536&pid=544628

爬一下文你會發現 線圈用阻值測並無法說明正不正常
不過以常理推 8顆同樣的零件 要同時壞7顆跟1顆的機率 那個大~
就知道答案了

還是不放心的話 就如同幾位大大說的 整塊換 這算最快的測試方法
再不然就是一樣一樣測(換)換取經驗n_109|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教4006A高壓線圈後面數值有關係嗎?
或者是只要4006A都可?

4006A    4009A   4010A  這3顆可互相替換

楼主:
先找4006A高壓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06A    4009A   4010A  這3顆可互相替換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找4006A高壓試試

加油哦~ 測出問題到完修 賺到的是成就跟經驗

楼主:
聽說I320B1-24的板子可直接代用E206453 V144-301的板子?
有大大這樣用過嗎?螺絲位置合嗎?
請看連結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36&page=2#pid544725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I320B1-24的板子可直接代用E206453 V144-301的板子?
有大大這樣用過嗎?螺絲位置合嗎?
請看連結http://b ...

全新 I320B1-24 1320B1-24 320B1-16A 代 E206453 V144-301 現貨 <~ 孤狗大神給的答案
好像說只能鎖中間兩孔 如真是如此 其他部位的固定方法很多 困難度不大

网友G:
這片高壓板快淘汰 全新才200 拿一片換上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片高壓板快淘汰 全新才200 拿一片換上比較快

su08247446大大你好~請問你說的E206453 V144-301高壓板哪裡有賣?謝謝

网友H:
借版一問,BenQ SQ4242的高壓版一塊約多少錢(高壓線圈壞掉),哪邊可以買的到?

還請有經驗的前輩解答,先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版一問,BenQ SQ4242的高壓版一塊約多少錢(高壓線圈壞掉),哪邊可以買的到?

還請有經驗的前輩解答,先謝 ...

w大~
我問很多家了!
看一下高壓板型號賣家才好幫你找...

网友H:
引用 楼主:
w大~
我問很多家了!
看一下高壓板型號賣家才好幫你找...

感謝arhua56版友提醒,
我附上圖如下,因權限不夠無法上傳圖片,我放在網路空間。
另外我連發網路連結都沒有辦法,還請其他大大在下面前面加上http的開頭連線字串
ppt.cc/3jtL

這板子型號好像是 FSP250-3PS04
另有一個P/N序號
P/N : 3BS0210113GP

還請版友們告知哪邊有二手板子可買或同型號壓力線圈零件可買,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謝arhua56版友提醒,
我附上圖如下,因權限不夠無法上傳圖片,我放在網路空間。
另外我連發網路連結都 ...

幫PO

网友G:
a大 有 打電話問嗎 會寄給你吧 我都直接去拿

楼主:
引用 网友G:
a大 有 打電話問嗎 會寄給你吧 我都直接去拿

昨天問了,說會幫我寄,希望今天會收到,謝謝s大

网友:
既然都拆光光,就好好研究吧

楼主:
換了新的高壓板,燈管亮了,
風扇忘了插回,把一個IC給燒了!
現在狀況為有聲,燈管亮,無影!
各位大大......救命啊

新高壓板
這塊板白色箭頭處IC燒掉
不知型號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了新的高壓板,燈管亮了,
風扇忘了插回,把一個IC給燒了!
現在狀況為有聲,燈管亮,無影!

風扇應該只是散熱 開很久燒IC?
最好確定一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或有未抓出來的問題 造成燒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應該只是散熱 開很久燒IC?
最好確定一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或有未抓出來的問題 造成燒IC  ...

我想應該也不會是風扇沒插就燒了!
今天換了一片跟原廠有點不大一樣的高壓板,
送電後IC就燒了,現在再開電源燈管會亮,有聲音......

楼主:
燈管會亮那就不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應該也不會是風扇沒插就燒了!
今天換了一片跟原廠有點不大一樣的高壓板,
送電後IC就燒了,現在再開電 ...

新高壓板型號?
[燈管會亮那就不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這方面我經驗比較不足 無法告知正確的答案

但就我遇過的情形是 高壓故障 元件損壞~ 換新元件後 產生另一個問題就是N-Ch反而燒掉
後來換顆N-Ch就完修了~

假設你把431換好後又燒掉 就可確定是另有問題未抓到 但反過來如果變正常
那就有可能是原431不堪負荷了 導致裝上新元件後燒毀~ 不過這也只是猜的 實際還是要作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高壓板型號?
[燈管會亮那就不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這方面我經驗比較不足 無法告知正確的答案

原高壓板是48.V1448.021 /A
新高壓板是48.V1448.061 /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高壓板是48.V1448.021 /A
新高壓板是48.V1448.061 /E

這應該是你提問的
[請問~我原來的V144-301接腳是左邊2PIN,下面左邊10PIN右邊12PIN,賣場的圖片是左邊2PIN,下面14PIN及2PIN,請問原來的插頭要怎麼接上這片板?謝謝]
店家的回覆
[如要用此板代用,是否請先提供那12PIN的腳位名稱一般1~5PIN為VDD或VCC, 6~10PIN為GND 11,12]

這部份您有確定接腳都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你提問的
[請問~我原來的V144-301接腳是左邊2PIN,下面左邊10PIN右邊12PIN,賣場的圖片是左邊2PIN, ...

好厲害!給你巡到...
我是接1-12腳
13/14腳,空著
有仔細看腳位沒接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厲害!給你巡到...
我是接1-12腳
13/14腳,空著

那就先換再看後續如何 再處理吧

网友I:
高壓板不一定都是可以代換的, 店家說可以代換, 可能他有用於某些型號面板, 甚至必須做某些修改.
話沒說清楚..

可以點亮只是燈管有送電, 高壓板還有什麼反饋迴路..頻率有的沒的 (這些我哪懂阿~~)
之前修一台電視, 店家說某片比較便宜, 可以代換, 拿回去裝, 燈管可亮還是沒畫面.
後來還是買一片一模一樣的, 就解決了.

建議您殺一片一樣的,
不然殺一片故障的機板或是線圈, 換上面的高壓線圈, 先搞好在說啦.
反正來日方長 慢慢學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壓板不一定都是可以代換的, 店家說可以代換, 可能他有用於某些型號面板, 甚至必須做某些修改.
話沒說清楚 ...

IC換了還是不行!
我看得找一片一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換了還是不行!
我看得找一片一樣的...

加油哦 再接再勵~ 要是我就從線圈下手 畢竟都測試出故障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哦 再接再勵~ 要是我就從線圈下手 畢竟都測試出故障點了

高壓線圈一般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一般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至徵求區 上圖 註明型號 編號 有賣的痞友們就會與你談了

网友:
加油 加油.你可以的

楼主:
換了一樣的高壓板狀況還是有聲無影有背光,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有大大可幫修主板嗎?

网友J:
引用 楼主:
換了一樣的高壓板狀況還是有聲無影有背光,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有大大可幫修主板嗎?

現在故障為何
會不會(買到故障高壓板)
先確定燈管是否健康
高壓開關訊號 有無電壓
先將(亮度線拔除)看是否能點亮
(燈管故障有的會損害高壓板喔 注意 注意

楼主(2013-05-13):
引用 网友J:
現在故障為何
會不會(買到故障高壓板)
先確定燈管是否健康

買了一片主板,明天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了一片主板,明天試試

代用真的眉眉角角要很小心 不然很容易... 時間跟金錢就飛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用真的眉眉角角要很小心 不然很容易... 時間跟金錢就飛走了

高壓板已經又買了一樣的,
等主板送到再看看!

楼主:
高壓板,主板都換掉還是有聲無影有背光,
快吐血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壓板,主板都換掉還是有聲無影有背光,
快吐血了.............

現在可以確定
燈管 你要一根一根測試了
不要急 小心求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現在可以確定
燈管 你要一根一根測試了
不要急 小心求證

我怕買來的主板也是壞的!
請教W大~主板怎麼測好壞......
燈管都有亮,怎麼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買來的主板也是壞的!
請教W大~主板怎麼測好壞......
燈管都有亮,怎麼測試

版大,
1.請問您有確認電源板的出力電源是ok的嗎?
2.使用公板測試,就可以知道主機板有沒有問題,但是您要先確定高壓板是好的才行.
但是要配接公板,還是要有一定的功力,您還有邏輯板&電源板還沒買,加油~
3.以上假設燈管都是ok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怕買來的主板也是壞的!
請教W大~主板怎麼測好壞......
燈管都有亮,怎麼測試

大概是能開(關)機 正常 檢查高壓電源 開關 亮度 24 正負電壓
邏輯板電壓 正常 這樣(主板)大致 正常健康
如需要 我這裡有整台(正常)借你 比對喔
是不是 這一台 BENQ-30吋液晶電視DV307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概是能開(關)機 正常 檢查高壓電源 開關 亮度 24 正負電壓
邏輯板電壓 正常 這樣(主板)大致 正常健康

W大~你夠好心...讚
我現在只想搞好它!沒時間弄!而且眼睛也不行!!!!!!!
BENQ-DV3080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有沒有住新竹市的維修高手可介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有沒有住新竹市的維修高手可介紹...

小張大師 在新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張大師 在新豐

W大~請問小張大師聯繫方式,感恩

网友J:
引用 楼主:
W大~請問小張大師聯繫方式,感恩

短消息給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短消息給您喔

感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啦

有收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