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通用驅動版的問題

楼主(2013-04-13):
請問有關:通用驅動版的問題
1.是否要放棄原有的電源版與高壓版?
2.若如此,便要另外購買一組高壓版?

情形如下,我的LCD白屏,
電源版+高壓版(P+I版),驅動版,LVDS,30PIN
驅動版的MST8131B 晶片高燒不退,
想乾脆換一塊通用驅動版,

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機型 機種 故障換了那些(零件)測試那些電壓

楼主:
很不幸,剛剛測試,又變成黑屏了,
原本一片白光,現在卻是黑暗世界,
原本電源燈是黃色,現在變成綠色,
請問應該測試哪裡,

网友:
一般通用驅動板供電為12v嗎???
如果是要看原本電源有無12v電壓
如果有則可以延用
如果沒有那可能就要另外供電且需另配高壓板了

楼主:
背面

背面

電源高壓版

電源高壓版

放上這些圖,好心人幫忙看看,如何檢查變壓器沒有輸出,要檢查哪裡?

楼主:
電源版背面

電源版背面
背後的IC沒有電壓,三端穩壓器有5V,12V輸出,ke,
還要檢查哪裡,請指教,

楼主:
機型是:明X Fp937S 面板是: LXG LM190E3,館主說不能講全名,
無零件更換,

原本是工作不久,他就要自動休息,
有時開機時,畫面四分割,必須拔插,才可恢復正常,
後來變成畫面一閃急速消失,黑屏幕,毫無影像,不是灰屏
拆機時,發現交流電插座,銲接不良,將他補銲錫
結果變成白屏,

楼主:
通用驅動版的輸出電壓,有3.3V 5V 12V 可以用跳線帽調整,
控制面板為3.3V,
輸入電壓,網路上都是插變壓器(大陸人說適配器)
我想用原來的P+I版,提供燈管,的電源,
好像沒有9Pin,5V的插座

网友:
你要先確定PI板是好的,改通用驅動板才有意義。好的PI板是可以直接點亮燈管(前提:燈管也是好的)。
驅動板有二大類,一種不需要程序,只要跳JUMPER;另一種要寫入程序,這個就需要編程器,W大最近的團購就可以寫入程序了,一般這種驅動板通用性會比較高。代表性產品有NTA93A或是NTA91B。

楼主:
原本是一片白光,那表示電源高壓版與燈管正常,
昨天測試又變成一片漆黑,由於驅動版發熱,
只測量5V,12V正常,電源指示燈亮,螢幕無反應,要測試哪裡才知道是否正常?

楼主:
大陸的樂X 與廣東的MT682X...生產的通用驅動版,在台灣都有販售,$180左右,
只是不曉得有沒有含高壓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陸的樂X 與廣東的MT682X...生產的通用驅動版,在台灣都有販售,$180左右,
只是不曉得有沒有含高壓版 ...

通用驅動板不含高壓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一片白光,那表示電源高壓版與燈管正常,
昨天測試又變成一片漆黑,由於驅動版發熱,
只測量5V,12V正常, ...

5V、12V正常,電源指示燈亮,螢幕無反應,先查高壓部份,BENQ的通病好修,網上有很多維修例子,你先搜尋一下吧

楼主:
明祁,明碁顯示器的通病,在網路上流傳已久,我早就熟記了,
作者是是一個講師,
生壓電容,升壓電容,廠效應管,變壓器,我都把他們銲下來,檢查過了,都正常,
但是X2電容接上電路後,變成短路,電阻只有10歐姆,拿下來測驗又正常,

楼主:
有一位廣東的技工,曾經拍了一段,專門維修燈管的影片,
其中提到可以在變壓器上直接短路,便可強迫啟動燈管,
可惜並無交待,要與哪個短路

楼主:
有一位老兄說,不用300元讓LCD起死回生,
他買的驅動版,就含有高壓版,也含運費
http://casko.pixnet.net/album/photo/145050803

楼主:
我有一個辦法,可以不用買高壓版,只要能找到控制高壓版的,Vcc,Gnd,與參考電壓,
連接到原來的P+I版,就可以控制燈管
可惜我不知道如何找到控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