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BIOS替換之問題

楼主(2013-04-13):
現小弟正在研究有關BIOS之問題,在此想請教諸位先進....因是最基本觀念,但我居然.....
請問我有一台筆電IBM T60,想更換bios芯片(懷疑損壞),因無燒錄器。
如果從另一台同機型同是T60機子拆下之良品BIOS芯片,可以直接裝上而不須再燒嗎?
PS:雖然是同機型同型號,但芯片居然不同型號,可以互換嗎?因現不在手上,如有需要可再傳代碼。
在此先謝謝了!
機型皆是1951,代碼實在不好拍啊!
一個是 MX-15G  25L160SAM2C (確定是良品)
另一個是 SST 25VF016B (懷疑損壞)
已將25L160SAM2C裝上,但仍無法開機。請問如能代換的話,還需重新燒寫BIOS嗎?如勿需重寫話,唉.....只得重新再查找(他已讓我研究超過三個月了)

网友:
很多 BIOS 蕊片不同廠商卻是相同功能。

LZ 還是要 PO 出型號才可知可行性。

另外要考慮的就是版本問題,用的板子不同,可能 BIOS 就有差了。

网友:
樓主先把兩台T60背後的七位數TYPE碼貼上來才方便比對.

网友:
理論上是second source而已。
理論上SPI flash part,我記得Lenovo他們會用的flash part 應該是會有三家的料才對。
25系列的flash part讀取的command都一樣的,有read跟fast read幾乎都ok。
會影響的話就是BIOS flash program tool可能會沒辦法support這樣而已。

楼主:
不知那未先進可先告知此BIOS芯片可否替代?
如能的話,是否仍須重新刷寫?
在此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那未先進可先告知此BIOS芯片可否替代?
如能的話,是否仍須重新刷寫?
在此先謝謝! ...

大小一致看起來可以換。
80 port會跑?!

网友:
找這二個bios flash pdf 資料看腳位,與特性曲線,腳位特性務必相同,其他看是否大同小異,若差不多是可互換的.

楼主:
電流停在約0.6A,除錯卡顯示E1 ,爬文Google大概判斷沒過記憶體。(也試過插上或拔掉記憶體皆一樣)。
先檢測CPU電壓有出,各電壓也皆正常,時鐘復位皆有,所以先想拆換BIOS芯片(但依然不開機)。
這幾天新購記憶體帶燈之假負載,插上燈全亮,這下真的沒轍了.....不知諸先進有何意見。
再怎麼說修不好無所謂,但如壞在哪裡都查不出來的話......

网友A:
E1:設置面 初始化橋接器 ?

南北橋損壞或虛焊 ?

顯卡晶片損壞或虛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設置面 初始化橋接器 ?

南北橋損壞或虛焊 ?

最不願聽到的就是南北橋的問題,小弟也無此技術與設備(對一個業餘且只是興趣的人來說,本人已滿足了,或許以後吧....)
再請問先進們,除了更換南、北橋之後,是否才能確定故障之點(如確定是南北橋),抑或有其他測試方法來先行判斷確認?
PS:本筆電是集成故無顯卡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