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ES-1001洗衣機設定後無注水,水槽便開始轉動。

楼主(2013-04-14):
各位先進大家好 :

家裡一台聲寶ES-1001洗衣機目前遇到問題如下

正常來說開機->選定洗衣程序->按下開始洗衣,他會先注水至水槽,待達到所設定的水位後,水槽才會運轉。

目前則是 : 開機->選定洗衣程序->按下開始洗衣,他卻沒有注水,約2-3秒後水槽立即轉動...

有可能是哪邊出錯了嗎? (水位開關?)

另,請問進水閥如何測試好壞?

謝謝各位!!

网友:
先測試水壓開關連接導線 如沒接觸不良 應是水位開關不良

网友:
水位開關故障機會很大
我這二天要買2腳的SSW-35 水位開關同型品, 淘寶一個很便宜, 關鍵字:  海爾 水位開關

网友:
或者是偵測壓力的管子漏氣,可自行檢修,壓力開關約10K歐姆,吹氣可降低電阻,

网友:
可去百度搜尋:全自動洗衣機維修教程 有詳細的錄影帶
包涵滾筒式洗衣機

网友:
基板故障機會80%
水位開關20%
題外話
水位開關(壓力開關)分三種
機械式----3P接點(COM,ON.NC)可替代
電感式----3P.2P二種(内部有漆包線)同Pin可替代
電子式----3P.2P二種(内部有IC元件)不可替代

网友:
電腦版繼電器接點黏住了換掉就OK

网友A:
應該是內筒髒污堵塞壓力管,空氣無法釋放掉,把壓力管從壓力開關拔除,在重新開機,啟動,如果會正常偵測,進水,就對了,就是要洗筒了。

网友:
水位開關線路進水.導自接觸不良.插座部分改用焊接即可n_026|
操作基板也依樣處理

网友:
版主問進水閥如何測試,先看閥體上標示電壓,然後拆下後通電進去,可以感覺有電磁鐵的吸力作動,那應該就沒壞。若真壞,露天有許多可以選,但要提供照片,以免買錯。

网友:
基板壞的機率很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內筒髒污堵塞壓力管,空氣無法釋放掉,把壓力管從壓力開關拔除,在重新開機,啟動,如果會正常偵測, ...

是否也可使用單獨脫水來測試。
若無法脫水,應該就是空氣壓力無法釋放掉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也可使用單獨脫水來測試。
若無法脫水,應該就是空氣壓力無法釋放掉造成................

答對了,一樣無法脫水時,先把壓力開關的壓力管拔除,重新開機,脫水,若正常,就是內筒要清洗了

网友:
應該是壓力開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