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動復歸溫度開關

楼主(2013-04-14):
請問各位
如照片所示
哪邊可以買到?
拍賣網也找不到那麼高溫的
謝謝~

楼主:
糟糕~真的愛睏了~
錯字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真的愛睏了~
錯字真多

趕快用編輯功能改一改字,圖形內的字也改一改.

网友A:
手動復歸使用在終極保護
這顆裝用的產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動復歸使用在終極保護
這顆裝用的產品?位置?

P大真是內行的
他是裝置在油溫加熱裝置上
裝的位置是...加熱器附近

加熱鍋最高可設定到180度
我只要157度
但它加熱到148度
就會跳溫度保護
一定要按復歸鈕才可繼續加熱

PS.P大,看到你我才又想到,你的東西我朋友都忘,我看還是直接用貨運幫您寄過去好了~拍謝...

网友:
電子材料店買不到嗎? 要不就是 專賣電熱線 溫度控制器...

网友:
可以~手動 [復歸] 嗎
另外圓的那一面是否為稍微凹進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P大真是內行的
他是裝置在油溫加熱裝置上
裝的位置是...加熱器附近

手動復歸都設在加熱器上方4~5公分處,目的是防止乾燒
antlu 建議的地方去問看看,自動油壓店也可
買不到或價錢離譜
可以用吃精緻小蛋糕的錫箔紙折長條3~4層墊在中間(要露出錫箔條翅膀)
如果跳脫的溫度不能提升就是溫度開關老化,電流吃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動復歸都設在加熱器上方4~5公分處,目的是防止乾燒
antlu 建議的地方去問看看,自動油壓店也可
買不到 ...

關於 popcorn 提的防乾燒功能。就我的經驗,提出些不同看法。

由於,我所擅長的淨水設備,也常有三溫的機型,據我的了解,這類溫度控制器(在淨水業者來說常說是小溫控,有別於那種有刻盤的調溫控制器),並沒防乾燒功能。

不妨試一下,在容器內不加水的話,由於小溫控感受不到溫度(直接和外殼及空氣接觸),所以是無法起保護的作用的。

所以在一些開飲機或三溫機,桶內的水是不會用完的(第一次使用時當然是空桶),這也是類似的機器常會說明,第一次使用時,一定要按熱水有水出來,才可開始加熱,否則會燒壞。而在第二次使用之後,由於水不會用盡,所以這類小溫控才會起作用。

但嚴格說來,只是單純的測溫,並不是  “防乾燒” 功能。

這點,很多人都誤解了。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_^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真是內行的
他是裝置在油溫加熱裝置上
裝的位置是...加熱器附近

C大好,溫度設定應由溫度控制器設定,此溫度開關如版上前輩所言,是為溫度失控後的後端保護,溫度應大於>180度,目前只查到淘寶網有高溫的相關產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620635081
一般電子材料行是否有售,待明日再問問看了.

网友:
台北市西寧南路,洛陽街及中華路店家,找無如此高溫的手動復歸式溫度開關.應是較不常用的規格.

网友:
這種高溫的....一般材料應該很難找!!!.....

要找專門賣冰箱.冷氣.壓縮機材料的零件商...機會比較大!!!....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麼完修滴,給小弟學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麼完修滴,給小弟學一下嘛!

照片來囉~~
最後處理方法是....
把溫度開關跟貼合在鍋底的殘油清洗乾淨
故障點就排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來囉~~

最後處理方法是....

恭喜完修,又學到另類的原因,感謝分享!
車機收到,可以研究好久,感恩~
CY你家是開MP3的工廠嗎?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來囉~~

最後處理方法是....

溫度開關上的殘留油漬被當成導熱膏,即時反映鍋具上的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來囉~~

最後處理方法是....

原來是因為有導熱體在中間作祟

恭喜完修n_159|